[新手园地] 菜农助学板活动-第0课板子初次使用

楼主(2011-03-17):
本人以前一直是使用4位、8位单片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ARM的板子,所以出现的问题比较菜,相当菜,也会是像俺这类菜鸟出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在菜农、缥缈九哥、神农的帮助下,尤其后来是菜农逐步来教,总算完成第一步的硬件板子连接问题,ISP.INI烧录,APROM烧录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总结下面来逐步说下使用的步骤:
1、
准备工作:
硬件:菜农助学板一块,配套的
USB线一根,串口线一根(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只能用USB转串口线替代了),NU-LINK一块(俺就是用了新唐研讨会送的板子上扳下来的)
软件:HotISP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In System ProgrammingNu-Link_Keil_Driver
2、
测试Nu-Link
所有硬件硬件准备好,软件驱动安装好后,先给Nu-Link上电然后开始测试;上电后4LED会闪烁三下再停在一个蓝色led处亮着;打开软件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选择NUC1xx系列,点继续

点连接,如果出现如下

表明USB线到Nu-Link连接有问题,或者软件驱动问题,再或者是Nu-Link有问题,正常情况应该如下

3、
使用ICP烧写ISP_LD_NUC1xx_CODE.binLDROM
经过第2步测试没有问题后就把Nu-Link连接到助学板,这时不要连接助学板的方头USB线和串口线,如下图
接着
然后重复第2ICP软件连接步骤(当然了其实第2步时就可以先把Nu-Link连到助学板上的,这样就省掉了几步,主要是为了可靠测试才这样的)。然后在ICP软件中载入文件那里的LDROM点击下

HotISP软件中的ISP_LD_NUC1xx_CODE.bin选择,这个文件是在菜农qq群共享中下载放到整个文件夹中的,其他两个ISP也是可以用的,俺还是先用菜农最新的这个ISP,免得出现别的问题(俺比较胆小,也确实是使用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点击设定

看下启动选择那是否选择到了LDROM,没有的话就选这个,别的不用管它,点确定,接着在编程那选上LDROM,取消APROM0

接着就是点开始,等烧录好后,接断开或者关闭这个软件即可。
4、
使用串口烧写APROM
3步完成后,打开HotISP软件,这时如果没有电脑上没有连接串口线,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点确定后出来点击新唐编程标签将会出现如下

这时点击串口边上的向下箭头将会有COM1-COM32的列表,这时最好先关掉软件,把串口线连到电脑上,并且连接到助学板上,方头的USB线也连接到助学板上,再打开HotISP软件,再点击新唐编程标签,这时的串口自动选择上串口线对应的COM3(这个是我的电脑用串口有关,你的可能是COM1-COM32任意一个都有可能),如果有多个串口点向下箭头那会有个列表,而不会如开始那样有COM1-COM32,然后可以选择连上助学板的相应串口。然后点击连接,会出现如下图

这样表明ISP连接成功,在编程文件那的APROM后面点击装载,把我们编译后的hex文件(我们这用HotISP里的例子Smpl_DrvRTC.hex)装载进来,并且在编程设置中把LDROM取消,APROM选上,然后点击设置连接那边的编程

这样就编程完成了,我这台电脑用了23525mS时间编程
5、
使用USBISP烧写APROM
这个就是在打开软件进入到新唐编程标签后,选择USBISP,然后点连接

然后就跟第4步类似,装载hex文件,配置编程设置,再点击编程

这样就编程完成了,这里我的电脑用了5450mS时间,比起串口ISP要少了很多时间

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大堆,发了一大堆图片,就是为了让跟我一样的超级菜鸟可以按部就班来操作,老鸟或者对这些步骤都很熟悉的就不用多看我们的了,免得要摇头说这么简单的都要说这么长时间。希望这样的表述对超级菜鸟有所帮助,嘿嘿,就这样,接着就要学老鸟们如何设计开发程序了。

楼主:
再发几张裸照
助学板
助学板与USB的连接,与串口的连接,我这边只用了USB转串口的
助学板与新唐研讨会送的小板子上扳下来的Nu-Link

楼主:
糟糕,第一次发,原来图片都没法上来,过会再来传

网友A:
这字小的,楼主再发一遍

网友B:
好!建议楼主将助学开发板与研讨会赠送的nulinkme的链接图裸照上来,谢谢!

楼主:
哎,这东西没搞过,还真是费时间,不过总算基本把帖子发好了

网友B:
hotisp最新版可以脱离自己的ini文件,转而链接新唐的isp新版目录下的config.ini文件,面板全部采用注册表保存,这样相对就算是绿色软件了

网友C:
已跟着操作,基本顺利,谢谢!

网友D:
字体实在太小了

网友E:
考下来放大呀

楼主:
这个我从word文档复制过去的字大部分都改不了大小,就在这发份word文档吧,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网友B:
期待看到第一课的笔记。
明天晚上8:58

网友B:
这也是菜农与楼主坐怀不乱后的佳作~~~

楼主:
:lol虽然比较菜,但也得学习菜农的奉献精神

网友B:
帮人就是帮自己,记住俺的话!!!
很多人只要摄取,不愿付出!!!
也许这是人类的通病!!!
菜农长期在网络上无私奉献,不取分文!!!
现在俺要淘宝了,但俺还是先想着网友,也想着当初的菜农…
从盖楼俺实际已看出人心…从准备淘宝俺早已想到一切结果…
人,之初是善良的,…

网友F:
帮人就是助己。

网友G:
帮人就是帮己。

网友H:
MARK一下。。。我与楼主相似一直搞8位
哪天也来学习一下ARM。。顺带问下整套学习工具多少RMB

网友B:
助学期间:138+68

网友I:
什么东东

网友J(2011-04-23):
虽然老鱼不会也不懂,但还是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