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电路~~

楼主(2011-03-17):
我想把红外遥控信号发射出去,此电路可以不?

无信号时为低,信号以高脉冲发出去

网友A:
应该可以,这个我有经验。

楼主:
可是用这个电路
如果接的是发光二极管 信号就正常
如果接的是红外发射管 信号就不对了,只有载波 没信号,而且前端的红外接收头解码出来的遥控信号都不对了,郁闷了,咋回事啊?

网友B:
载波就是信号啊,你图中只给出了载波,但是信号只给5V,也就是一直发送载波,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没有接收到载波时输出高电平,接收到时输出低电平。

回去仔细研究下红外编码吧。

楼主:
载波就是信号啊,你图中只给出了载波,但是信号只给5V,也就是一直发送载波,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没有接收到载波时输出高电平,接收到时输出低电平。

回去仔细研究下红外编码吧。 ...
引用 网友B:

我图中那个38KHZ 是指的 调制后的遥控信号

如果接发光二极管,测试二极管的正极,有遥控信号发出时,信号为38KHZ载波调制的高脉冲信号

如果接红外发射二极管管,测试其正极,有遥控信号发出时,信号为38KHZ的载波信号,,没无红外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