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晶振达人帮忙看下这是什么

楼主(2011-03-17):
1. Quartz Crystal: Schwingquarz (Pb-free bleifrei & RoHS konform)

Frequency: Frequenz: 21,400 MHz, fund.

Package: UM-1

Load capacitance: CL=12pF

Temperature: -20…70°C

30/30/-20…70°C

这个是晶振吗? 是什么晶振?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不愿理 啊:'(:'(

网友A:
准确说叫晶体,晶振应该特指有源晶体振荡器,但多数人都误用。

顺便一说,楼主在2楼的言论非常不适当,自己去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晶体跟晶振有何区别??

网友B:
有源和无源

网友C:
Quartz crystal resonator----石英晶体谐振器,无源,需外接电路,获取震荡频率
Quartz crystal oscillator---石英晶体振荡器,有源,提供电源,即可获取频率,可选频

网友D(2013-12-15):
1. Quartz Crystal: Schwingquarz (Pb-free bleifrei & RoHS konform)

Frequency: Frequenz: 21,400 MHz, fund.

Package: UM-1

Load capacitance: CL=12pF

Temperature: -20…70°C

30/30/-20…70°C

小弟不才  以下回答 如有錯誤 請見諒
這是一顆 CRYSTAL 21.4MHZ   基頻
封裝方式 UM-1
負載電容 為 12pF
操作溫度在 -20 到70度內
偏差為 -+ 30 ppm 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