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做法可以么?

楼主(2011-03-17):
一款工业产品的应用,想把之前大封装的原件改成小封装,例如电阻,电容等,从0805的封装改成0402之类的,会不会影响散热,影响产品可靠性?
我自己理解是小封装的散热会不好

网友A:
功率满足就行,关键在于功率计算。

网友B:
0805的封装的功率大于0402。例如一般0805的电阻1/8W,0402的电阻1/16W.如果你的功率设计合理,就不会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