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在提取数据的作用

楼主(2011-03-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锁相是说的serdes接口,传送的数据是没有随路时钟的,通过编码,把时钟信息放到数据里面,这样接受的时候,就要用锁相环进行时钟同步,当然还有时钟的初始同步,一般用专门的特殊序列,也就是导码来得到时钟捕获。之后传送过程中的时钟抖动 就可以用锁相环进行跟踪,从而得到较好的采样窗口

网友B:
LZ所说的这种锁相,我一般都要自已做同步处理,,,FPGA内的PLL.我一般只用来做倍频用,请问,能否用PLL进行锁相.?

网友C:
有些数据并不随路提供时钟,时钟的信息嵌在数据里,用锁相环把数据的时钟提取,输出与数据同步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刚学,不知说得对不对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异步数据过来后,就像你说的先进行同步处理,这样才能保证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我前几天看资料时,看到说是用锁相环来提取数据,也是为了达到同步,从而正确接收到数据。我现在就不理解这两种同步区别在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点不明白,那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吗:既然是接收数据肯定是对接收模块说得。那我给此模块一个时钟,此时钟和接收数据的频率一样,然后用此时钟对数据进行两次寄存器采样,从而达到正确采到数据的目的。这样可行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D:
楼主搜一下 CDR 吧。 信号重生之类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没有随路时钟的情况下,比如HDB3-75怎么锁相?我的方法是用数据去同步时钟,,,这里如果用PLL.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