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入侵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关于STM32入侵检测的问题: 如果下拉到VSS,我将一个开关从入侵引脚连接到VBAT,这样一按下按键,VBAT的电压将引至入侵检测引脚,这样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VBAT的入侵电平了吗? 此问题困扰多天 希望香主点拨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的,为什么会困扰你呢?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对

楼主:
谢谢 已经做过实验验证了

网友C: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lol

网友D(2016-02-1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为什么会困扰你呢?

请问香版,如何阻止:从串口下载程序到SRAM后运行,读取备份寄存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