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通信技术还是单片机?

楼主(2011-03-17):
我是一大二的大专学生,专业本来是学通信技术的,由于学校说通信的门槛太高,大二第一学期便开了单片机课程,而关于通信的就不开了,但现在却又开了通信原理,光纤通信,移动通信之类的,反过来说这是我们必修的,现在的我,处于十字路口中,今年十一月就要开始实习了,感到有点迷茫,正在徘徊中,二选一,我需要做抉择,对吗?在这里的大虾们都比较有经验,希望可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什么学校,这么搞

网友B:
学生有这心思很好了,无论教什么认真学过总没坏处

网友C:
说一千到一万,对什么感兴趣就干什么,一般来说通信技术起点高,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单片机会合适些,多做些项目,然后有机会在嵌入式领域多说些技术,是不成问题的。个人见解,最后还要看你的,加油!

网友D:
估计是学校刚换了领导;P

网友D:
建议你都学,可以锻炼学习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出了学校你会发现该学的还有好多。

楼主:
想清楚了,以单片机为主,不管以后怎么样,拼了

网友E:
主要是自学。管他开什么课

网友F:
对于专科生而言,通讯技术的难度是有点过高,不过学校里的专业课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础课,没有扎实的基础,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G:
LZ,我也是一个通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如果你想工资高一点的话就搞通信方面的,但是如果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会过上一种很漂泊的生活,可能一年有300天的时间在出差,但是工资肯定高,工作三年后只要你努力,工资过8K不是问题。但是前提就是你要适应这种漂泊的生活,这种生活会让你和孤独相伴,我就是受不了这种漂泊我才换单片机的工作。

网友H:
通信专业的工作有好多种。
1,研发--要学的较深入,熟练运用
2,测试--和研发学的查不多,深入理解就好了
3,技术支持--这就是很漂泊的工作

网友I:
LZ,我也是一个通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如果你想工资高一点的话就搞通信方面的,但是如果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会过上一种很漂泊的生活,可能一年有300天的时间在出差,但是工资肯定高,工作三年后只要你努力,工资过8K ...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也是 一名通信技术专业的大二的大专生,我喜欢通信这个专业,但是学校开的课程都是和电子有关的,通信的课程只有通信原理这门课。我们现在刚开单片机这门课,我已经自学过了。我准备搞单片机的开发的。通信这么有前途,但是大专生真的向你说的那样工作过8K吗?不敢想象啊

网友J:
只要努力工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搞通信。

楼主:
兴趣之所在,梦之所在,学一门技术,不可把年薪放在只要位置,否则可能会迷失了发现

网友K: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网友L:
LZ什么专业的?
我们那时候两种都学,本人电子专业。

网友M:
LZ,我也是一个通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如果你想工资高一点的话就搞通信方面的,但是如果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会过上一种很漂泊的生活,可能一年有300天的时间在出差,但是工资肯定高,工作三年后只要你努力,工资过8K ...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可信,老实说,没有一门工作说确定让你3年后有8K的工资来着,
主要是你这人,能上进,做一门懂一门,再学……
电子的东西与时俱进,如果一直跟着走,那我也敢跟你肯定3年后,做单片机你的工资过8K,但如果不一直学,工资就卡在那里了

楼主:
电子通信,能学两种是最好的,但现在时间有限,今年十一二月就要开始实习,通信的课程这学期才开,发了三本书:通信原理,光纤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开学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就快上完两本咯,然后还有SMT与 单片机之类的,其它的就不说了,现在我选择了单片机,老鱼前辈有什么建议可以帮晚辈指导指导,让我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