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21ic,初学51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3-17):
想问下51or52单片机io模拟SPI的时候CLK  SI  SO三根线上要加上拉电阻吗? 另外很多芯片都有一些片选(CS)之类的 是不是这些也要加上拉?谢谢...

网友A:
对于输出一般要加,输入可以不加(当然也可以加),因为输入其实对应别人的输出,那是别人的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也学习了

网友C:
由于标准 51 的准双向口特性, 用上拉电阻来增强输出口高电平的驱动能力.
输入倒是可以不加, 这也是因为准双向口的弱上拉能力.
如果有些 51 可以设置, 并置高阻状态时, 输出不需要上拉, 而输入则建议需要上拉.

楼主:
5# airwill 最后一句再解释一下? 混了 混了   搅混了

网友D:
不用加,只有负载较重时才需要,但SPI接口或CS片选之类的都是高阻输入型,单片机的弱上拉IO均可直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作为输入检测的IO是不是成高阻状态(OC)?

网友D:
不是,最常见的仍是弱上拉状态,弱上拉设计本身就是为了兼容输入和输出复用的需要,为此牺牲了高电平输出的驱动能力。另外,高阻输入状态和OC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输入结构,MOS管本身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关闭弱上拉偏置后端口即成为高阻输入态。OC是输出结构,指晶体管的集电极开路,对于MOS工艺的IC而言,准确的称法应该是OD,即漏极开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负载较重的情况指的是输入阻抗很低吗?  我还一直把负载较重理解成输入阻抗很高,

是不是您说错了,因该是负载较轻的情况下才加上拉吧

网友E:
看你51的IO结构了,现在新的51单片机IO在低变高的时候会有两个时钟周期的强上拉,可以得到陡峭的上升沿

如果没有,可以加33K的上拉

网友F:
加上拉电阻有的时候也有抗干扰的作用,加强驱动能力也是一个方面,一般建议加,特别是在工业控制的时候,电阻不值几个钱,不用那么省

网友G:
在通讯速率较高时,加上拉电阻有助于提高抗干扰性,减少误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