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USB DFU程序读出来

楼主(2011-03-17):
1.ST的DFU软件,在哪里可以读MCU 的DFU程序?
2.怎么防止读。
3.如果给用户.DFU文件,那程序岂不是完全暴路了?

网友A:
1) 请说再详细些,不明白你的问题
2)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可以开启STM32的读保护
3)你自己要想办法加密

楼主:
1.我安装了ST提供的DfuSe的软件,通过这个软件下载.dfu程序,我看见网上说可以通过St的DfuSe软件读取MCU中的程序,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读?

3.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怎么样加密?可以提示一点吧,谢

网友A:
1)你在程序中找找,有没有读的命令?

3)对给用户的.DFU文件加密,再在MCU端接收后解密。

网友B:
这个就涉及到加密问题了

楼主:
1.我看见有个帖子,是去除u8 *MAL_Read (u32 SectorAddress, u32 DataLength) 中 读Falsh 部分,我去了,并且返回0xff,就出错了,不知道具体是修改什么地方?

2.貌似加密有的麻烦。

网友A:
把usb_prop.c打开,在函数DFU_Data_Setup中去掉下面蓝色语句,就可以去掉读的命令。

RESULT DFU_Data_Setup(uint8_t RequestNo)
{
  uint8_t *(*CopyRoutine)(uint16_t);
  CopyRoutine = NULL;
  if (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if (RequestNo == DFU_UPLOAD && (DeviceState == STATE_dfuIDLE
                                    || DeviceState == STATE_dfuUPLOAD_IDLE ))
    {
      CopyRoutine = UPLOAD;
    }

   else if (RequestNo == DFU_DNLOAD && (DeviceState == STATE_dfuIDLE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LOAD_IDLE))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LOAD_SYNC;
      CopyRoutine = DNLOAD;
    }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无标题.jpg 首先说声谢谢。
问题是下载时会出错。

网友A:
出什么错?

楼主:
为什么图片也上传不了,奇怪了。

在下载时,我选择了校验,就出现 error code : Bad state machine in firmware
operation : upload
transfer size : 1024

楼主:
没人关心,自己顶下

网友A:
要通过读回写入的数据才能进行校验,你不允许UPLOAD,就不能再选择校验了,除非自己修改协议。

网友C(2014-02-08):
引用 网友A:
把usb_prop.c打开,在函数DFU_Data_Setup中去掉下面蓝色语句,就可以去掉读的命令。

RESULT DFU_Data_Setu ...

香主,请教下,如果我要对写入的dfu文件加了密,然后要在mcu中解密,请问是具体在什么位置进行解密

网友D(2015-11-07):
mark,最近在学习USB  hal库的驱动

网友E(2016-02-23):
我也在艰难的学习USB 库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