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滴个神啊!这样子也可以?见38楼新进展

楼主(2011-03-17):
看看下面程序中加红的地方:
void LEDFlash(void)
{

static tmp = 0;

    if(f_LEDFlash == 1)
    {
        tmp++;
        if(tmp==LEDSpeed)
        {
            tmp = 0;
            LED8 = ~LED8;
            LED7 = ~LED7;
        }
    }
    else

{

tmp = LEDSpeed-2;
        LED8 = 1;
        LED7 = 1;
    }
}
连数据类型都没有,Keil C51编译器竟然可以编译通过,更神的是程序运行也基本符合正常情况。

先把这个情况发出来,然后改过来运行一下看看现象有何变化。

后续实验现象持续更新中。

楼主:
忘了说了,连个警告信息都没有!!!!:L

网友A:
不是keil什么神
是你太"无知",好好去看C吧

楼主:
这个函数已经这样用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发现,实在是因为,Keil竟然一点警告信息都没有。。。。:'(

网友B:
建议楼主把花在怀疑编译器的时间用来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内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的确是不知道C语言有这个特性。

刚才试了一下:凡是static(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都可以在定义时不写数据类型。我猜应该是C编译器默认他们为int类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感觉编译器还是应该给出警告信息。

假如int是有符号类型的话,而我原本想把这个变量定义成无符号的uint却又忘了写类型,偏偏编译器又不给出警告,那么程序就可能运行错误。

所以,尽管是我无知,但是编译器连个警告都没有实在是不应该,至少不是最佳实践。

还有,编写程序时最好不要利用这个特性,虽然可以少打几个字母。但是在不同的编译器上,int可能是有符号的,也可能是无符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实践中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

而且我认为,这个特性实在没有优点——除了少打几个字母,这个特性应该被归类为C语言的阴暗角落。

虽然编译器不应该做违背C语言标准的事情,但是提供必要的警告信息以防止编程者误入C语言的阴暗角落却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

C语言本身并不完美,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阴暗角落。虽然C语言的进化应该慎之又慎,但通过编译器提供对潜在错误的警告也是对C语言的一种变相进化,而且是一种更加温和,更具可行性的升级和进化。

我们不应该以C语言以前是这样子的就拒绝对C语言的进化和改进,而且我也没有要求破坏性的进化,只是要求C语言编译器对C语言的潜在陷阱进行必要的提示而已。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网友C:
有一次我也看到了。很震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警告总不算是修改标准吧?

就算不能给警告!给个Information或Message总可以吧!难道编译器做不到吗???

而且,我很想知道:有谁认为C语言这个特性很好或者很有必要

知道该特性优点的可以列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该特性的缺点我已经在上面举出了一些了。

网友D:
支持lz,也有同样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动啊!终于有人支持一下啦:'(

网友A:
优点就是省事,可以少写些字,其实就是默认的意思

网友E:
这种事情,大家习惯了就成标准.

前人这样做,大家也就这样跟着做了...

假若修改标准,用新编译器编译旧的源程序,估计警告满屏了.......这不被老鸟们骂死你才怪.

新程序员,你只能适应标准, 谁叫你是新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也认为这是唯一的优点。

您是高手。缺点您肯定也应该很清楚的。

比较一下优点和缺点!您是不是也会认为: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个特性。至少不应该被鼓励使用这个特性。

既然C语言标准不能改。那么是不是编译器本身应该起到劝诫作用,就是对这些不被鼓励使用的特性,在编码者使用时给出一定的信息和提示,比如:您正在使用一个有可能引起潜在错误的C语言特性,这个特性普遍不被鼓励使用,请慎重...

网友F:
呵呵,C标准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变肯定是痛苦的!
我们应权衡改变的得与失。

我认为可以这样处理: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警告信息都显示。对于高手,可以自己更改警告级别,把自己认为可以处理的警告信息屏蔽掉。

但是,我现在把Keil的警告级别已经调到最高了——Warninglevel2,可是Keil却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

楼主:
当然了,我应该承认:我的标题确实不恰当。毕竟Keil不给警告和提示信息也不能算有问题。
也许之前Keil在我心里过于完美了,所以期望太高,自认为Keil应该做到这些。
另外,自己也确实是C学的不好,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比较惊讶,于是写了个不太恰当的标题——必须得承认,这个才是主要原因:lol

网友G:
这只是C语言的默认属性,其实如果对C很了解,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了,说到底,LZ的C语言功底还要深造呀

网友G:
符合了C标准了,keil自然不会给出警告,所以LZ没必要纠结于此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如此,今天又学到一点C的知识,很开心:)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如此,我已经不不纠结了。谢谢指点。

不过我还是认为,Keil C51编译器可以做的更好一些: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可以不给出警告而是给出Message或Information,当然了如果不想看到这些内容,可以通过编译器设置选项关掉。

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影响Keil C51已经是很好的编译器这一事实!

网友A:
XIANSir
人家符合标准的C规范,你却要它修改,要真是改了,只怕有意见的人更多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楼主:
24# ayb_ice 前辈,俺现在的主张是:
1、这种用法是符合C语言规范的
2、这种用法其实并不好,绝对不是好的编程实践原则,也不符合C语言的精神
3、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并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使大家避免这种不好的使用方法,来减少潜在错误的可能性
4、我们不能通过更改C语言规范的方法来解决上面的问题,保持C语言的兼容性是最重要的
5、编译器通过给出错误的方式来告知人们上面的问题是坚决不可取的,因为那违反了C语言规范。
6、编译器通过给出警告的方式来告知人们上面的问题是否可取存在争议,因为高手会因此产生反感,但对于C语言新手来说却并无任何问题——毕竟那只是警告而已
7、为了使大家都能接受,编译器可以通过发出Message或Information的方式来告知编程者上面的问题,并且Message是默认给出的,但是可以通过开关设置来关闭掉使得编译器不给出任何的Message和Information。

而且,我认为这种解决方法不仅仅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效。C语言其实存在很多容易产生潜在编程错误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性都可以采用上面的方法来处理。

另外,我说明一下我认为的”C语言的精神“:就是充分发挥静态语言的优势,在编译期尽可能多的发现和排除程序中的错误及潜在错误。

对于C语言编写的程序,在编译期给出错误或警告提示总比程序运行后发现错误要好的多,毕竟C语言编写的程序都是系统程序和关键性任务程序。

网友H:
你不能责怪历史, 就像你现在不能责怪古籍的晦涩难懂一样, 因为早期没有现在的条件。

default int 是从第一个正式公布的 K&R C (1978年) 继承下来的, 而 C 的历史更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阴影, 比如 default int 以及很多今天看上去很奇怪的简写 strcpy, strcmp, memcpy 等等。

网友I:
好多年不用KEIL了,应该不会没有警告吧?是不是你修改了警告级别?
别的C编译器是会给出警告的:
Warning[Pe260]: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int" assumed)
而C++编译器会将其视为一个错误:
error C4430: 缺少类型说明符 - 假定为 int。注意: C++ 不支持默认 int

网友J:
符合C标准了,keil自然不会给出警告

楼主:
楼上大侠们为什么不仔细看一下我在25楼的发言呢!:'(

如果没耐心,请直接看25楼的第七条。那是我现在的诉求!

网友H:
29楼:
不要问编译器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编译器做什么。

网友K:
还是自己写的规范点好!编译器毕竟不是你写的!

网友L:
还是好好看一下C语言吧

网友F:
29楼:
不要问编译器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编译器做什么。
引用 网友H:

highgear老师正解!

人要适应编译器,适应C标准,除非是你做个X标准,你想咋整就咋整~~~ :lol

楼主:
嗯,仔细看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其实很集中:

C语言规范就是这样规定的,你就得遵守!

我是这样理解大家的意思的:其实C语言这个特性确实不好,可这就是C语言规范的规定,所以你就从了吧:lol——不从你能怎么滴!

好吧,我接受大家的意见,只能是从了!

呵呵,开个玩笑,轻松一下;P,其实从这个帖子大家的回复俺又学到了一个C语言非常非常(此处省略n个字)的特性,对C语言的了解和认识又多了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也没有必要再纠结了!所以,我要结贴了!

网友M:
谁说没有警告?无聊地测试了一下:
compiling gpio_blinky.c...
gpio_blinky.c(66): warning:  #260-D: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int" assumed)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696 RO-data=188 RW-data=16 ZI-data=256
User command #1: fromelf --bin --output .\rvmdk\gpio_blinky.bin .\rvmdk\gpio_blinky.axf
".\rvmdk\gpio_blinky.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N:
自己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M:
非常感谢前辈的提示!

根据.axf后缀名可以知道,你用的是ARM编译器,而我用的是C51编译器,所以,俺没有欺骗前辈!!!

俺也做了一下测试,具体情况见下帖!

楼主:
看来俺结贴结早了。多亏35楼t.jm前辈的提醒,否则,俺可能记下一个错误的结论。 非常感谢t.jm前辈的提示。
下面是我做的测试,几乎完全相同的程序,只有main的返回值有所不同(C51为void,ARM为int):

楼主:
请问大侠们,是不是C51和ARM遵守不同的C语言规范啊???

网友A:
标准的C肯定是不需要警告,但很多C编译器尽量和C++靠拢,C++那样是不行的

网友O:
先不管c语言、做为编译器,我个人认为应该考虑周到,多点警告是个好事!!!!

网友P:
楼主,我支持你的怀疑精神。我帮你在我的编译器上做了测试,结果是给出警告。我的编译器是microchip的c30。

网友P:
我也倾向与给出警告。楼上所有的反对声音除了说c标准就是那么规定的之外并没看到其他什么过硬的理由。
难道给出了警告就违反了C标准了吗?违反了C标准我想那就不是给警告了,就直接给出了错误了,编译不过。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对,这就是两个问题,c语言仅仅是规定了一些语法规则,编译器多给些警告和他有什么关系?多给点有好处,我就喜欢用。

网友Q:
C有那么个标准,那肯定会有人省略(申明下:我不会),那这样的话,你出来个警告, 那么这部分人也会觉得不爽啦。。。
其实要避免这种问题不是很简单吗,自己定义个类型取代static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仅仅是警告!还有错误!见38楼!

我认为ARM编译器的处理方式要比C51编译器好的多!

网友R:
“标准”就是一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它照顾了一般性,势必要排除了一些个性。不管你认为自己如何牛,要进入某行业就必须遵循标准,否则都会乱套。

当然,标准也有修订的时候,不过你要相信一个长时间锤炼出来的标准有它自己的道理。

网友P:
回复 楼主:
38楼的错误是违反了C语言标准的。违反标准给错误,没违反标准但是可能存在非作者本意的东西给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P:
那你是说C51编译器不遵守C语言标准了??

同样的代码,ARM编译器就报告错误,C51编译器连个警告都没有。

当然,我支持ARM编译器的做法!

网友P:
难道你没注意到38楼的错误和警告是不一样的吗?你把程序放到C51下编译,你的那个错误照样出现,最多那个警告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难道你没发现38楼中的图片中已经用C51编译了那个代码了吗??
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编译一下嘛!

网友S:
难道 bdata,idata,xdata 遵循了C语言标准?
难道 bit, sbit 遵循了C语言标准?
static tmp也好,signed tmp也好,它们的存在有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S:
C语言规范里面没有的内容,当然不需要遵守——因为那是编译器开发者自己加进去的,他们自己就是标准。

C语言规范里面有的内容,当然就得遵守了。

而且,根据38楼的现象,结论应该是:Keil C51遵守了规范,而ARM编译器没有遵守规范。

但是,我倾向于支持ARM编译器的做法,因为它的做法更能保证代码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楼主:
我想是不是这样子的:C89标准支持default int ,而更新的C99标准不再支持default int 特性。

而KeilC51遵循C89,ARM编译器遵循C99。

仅是个人猜测,待高人验证!

网友P:
但是你那个错误和警告是不同性质的,警告是变量被static声明,但是没有声明类型,所以给出警告,而那个错误是变量压根没有声明,c标准是不允许变量不声明的。所以一个错误一个警告。你后面验证已经把问题性质改变了。
而且我怀疑你没有打开keil c的某个警告开关,否则会出警告。 51# XANSir

网友T:
发现各位一直都在长时间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编译器也是人编的.....
这些缺失完全可以通过补丁的方式在升级中弥补(window都补到现在了)....这些编译器无非就是把你的C变成汇编和机器码....目的是一致的.无非途径有差异而已.
而你的疑惑应该找写你编译器的人去投诉.而不是泛泛说.
就如同你做国航去北京,旅途不舒服.就觉得做飞机去北京不舒服,面就太广了.
选你喜欢的,做你适合的,至于疑惑投诉什么的...找对目标.....

楼主:
回复 网友P:
而那个错误是变量压根没有声明,c标准是不允许变量不声明的”

请你再仔细看看38楼的图片,对于您认为的那个错误,Keil C51连个警告都没有给出,更别说报错了。

你可以自己编译一下看看的,就那么几行代码,不复杂吧?

网友P:
哦,那你的编译器真有问题,我的没有问题。你再去投诉要点奖品

楼主:
回复 网友P:
前辈啊!
程序很简单,只有几行而已,你建一个工程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你的Keil C51编译器报错或者警告,你可以把截图发上来嘛!

算了,我把工程也发上来,你下载编译一下好吧??

这是我的工程,有软件的可以下载下来编译一下看看——我还不至于拿这种事情骗大家的:

下面是我用的ARM和C51的版本:

网友P:
就是你的编译器太差,我的是该报错得报错,该警告的警告。我用的不是keil,我的是PIC c30编译器

网友P:
我和你一样,强烈谴责编译器,支持你,去投诉去

楼主:
回复 网友P:
偶!原来是用的PIC编译器啊!我误会前辈了。

前辈也把编译结果和程序的截图发上来吧,希望更多的人在更多的编译器上进行验证,并把截图发上来,看看这些编译器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U:
准备开口谴责别人的时候,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养成一个好习惯。

代码是给人看的,不是给编译器看的,也是给机器看的。10几年前的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V:
这个仙sir还真有意思,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吧,还纠缠不清了,时间太多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U:
你写代码能一点错都不犯?而且看来楼主发现的问题的确编译器该承担一点责任的。楼主,要点记念品,还不让白娘子的老公自豪一下?我就喜欢爱挑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人难免犯错,像语法检查这样的重复性机械劳动肯定应该要编译器来做呀,要不然电脑要那么高的性能干什么啊,事事都由人来做,那用386就可以啦!

而且,编译器这种东西,对我们编程者至关重要!我认为对其再怎么求全责备都不为过。

好习惯当然要养成,但是写了十年代码的人,在编程时忘记写分号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世界奇迹!

楼主:
回复 网友V:
我不仅想知其然,更想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单片机编程而不选择桌面PC应用编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获得对自己开发的产品的尽可能多的控制!

而且,通过尽可能多的了解高手的发言,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高手发言,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另外,说道时间太多,其实我今天特别的忙,但是我尽最大努力的在每一个间隙来回复大家的发言。一方面,问了问题,却不给答问者反馈,我认为是很不礼貌的;另一方面,我发言越多,高手发言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我“逼迫”高手向我传授知识的一种手段:lol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大侠真聪明!
说道纪念品,其实我会在我发的每一个我认为有意义的帖子中尽可能多的让高手发言,留下他们的真知灼见,以及自己的学习和思维过程。然后,我会把这些帖子全部下载下来并保存起来,我认为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和纪念品。遇到相似的问题,我会拿出它们来查看,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能够学到更多的比“答案”本身更珍贵的东西。

网友W:
刚刚发现这样定义一个变量 也没有警告~~

unsigned temp;

网友X:
给你个更吓人的!!
int a[10];
int b;
c[10];
d;
f(x)
{
      return x;
}

一样的不报错,不出警告。  这叫隐式声明。

楼主:
回复 网友W:
这个虽然没有把实际使用的类型unsigned int写全,但是毕竟写了变量的类型。而我上面提出的现象是根本就没有写类型关键字。
二者应该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吧。

而且,我猜这个在绝大多数C编译器甚至是C++编译器上都不太可能产生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X:
刚刚试了一下,果然一个警告都没有:

不过前辈,你应该也不会向新手推荐这样写程序吧?要是你手下有人这样写程序,你是听之任之呢,还是会给他好好上上课呢?;P

楼主:
int a[10];
int b;
c[10];
d;
f(x)
{      return x;
}
int main()
{         f(10);
}
--------------------------------------------------------------------------------------------------
下面是对以上代码进行的一个编译测试报告:
1、WINAVR+TKStudio   C语言标准设定为C89或GNU89:

2、WINAVR+TKStudio C语言标准设定为C99或GNU99:

3、Keil C51:

4、ARM MDK:

5、VC 2008(警告级别设为3):

6、VC 2008(警告级别设为4):

其实我所希望Keil有的就是VC这样的功能,通过设定不同的警告级别来解决我碰到的问题。而且从WINAVR和VC2008也可以看出来,新的C语言标准不鼓励使用default int这个古老的C语言特性。

楼主:
另外,顺便抱怨一下21IC:
为什么21IC网站不遵守HTML相关标准,搞的我稍微复杂一点的回复在谷歌浏览器下就没**确输入,不得不特地打开IE浏览器来修改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