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求助,改造汽车收音机机头方案

楼主(2011-03-17):
我是一个电子技术小白,除了一些基本常识以外,电子知识基本为0。
我的汽车原装只有一个收音机(低配的穷啊),带有AUX输入接口,它的功率太小了而且还是2声道的,于是我在淘宝买了了个MP3解码板,一个BBE音效激励模块和一个TDA7850的功放模块。打算自己动手把收音机和新买的3个模块结合起来使用。但我的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太过于复杂了,所以想请论坛的大侠给予指导,不管结果如何,都先谢谢大家先。
收音机信息:
   有一个S3P7335XZZ-QW85单片机
   一个cs3702go芯片
   一个TDA2004R芯片
改造思路如下:
    改造目标是不用改动车子的中控面板,保留了收音机功能,同时可以用收音机的电源开关控制新增加的模块电源,收音机原AUX为MP3解码板音源,用新买的TDA7850替换收音机的功放,加大功率。
    新买的3个模块都汽车电源供电的。
    在收音机电路中找一个12V电源引出,给新买的3个模块供电,拆除原机头中的TDA2004R功放芯片,从它的声音输入脚引出音源给BBE+功放模块,然后把MP3模块声音输出连接到收音机的AUX。

问题1: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是否需要什么前提条件?
问题2:从收音机引出的12V电源同时给3个模块供电,够用吗?
问题3:直接拆掉TDA2004R对整个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可行吗?
问题4:收音机本身带有高低音调节功能,那么我新买的BBE还有没有安装的必要?

非常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也请大侠们回答的时候尽量用我这外行听得懂的语言,专业术语不懂啊。
再次感谢。
附:
TDA2004双声道功率放大器电路引脚。
1脚        L   IN+
2脚        L   IN-
3脚        滤波
4脚        R   IN-
5脚        R   IN+
6脚        地
7脚        R OUT自举
8脚        R  OUT
9脚        VCC(8---18v)
10脚       L OUT
11脚     L OUT自举

网友A(2011-06-18):
有理想,就是要多动手啊,我以前用单片机写过一个收音调节头的程序,不过对你的问题也不如何帮你,自己多动手,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