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如何增大电流?

楼主(2011-03-17):
比如说,我在一个芯片的引脚上加了上拉电阻,当该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上拉电阻的电流不会通过管脚与上拉电阻相连的地方流回芯片吗?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如果IO输出是低电平,那么通过上拉电阻的电流会流入IO,如果输出高电平则不会,电路上相当于两个电阻并联(一个是片内IO的上拉电阻,一个是片外上拉电阻),所以对外的驱动能力增强,对于弱上拉型IO,片内IO的上拉电阻往往较大,在50K-100K间。

网友C:
電流的流向:電壓高到電壓低。 只要上拉到VDD的電壓比引腳上電壓高,一定有電流流向引腳

网友D:
楼上观点错误,支持chunyang观点!

网友E:
如果你的I/O口是NMOS类型的,它就相当于一个漏极开路的接口。高电平时,电流通过上拉电阻流向负载,如果是控制NPN三极管的导通的话,就会流向基极。如果你的I/O口是CMOS类型的,高电平时,上拉电阻没有电流流过,电流由I/O口提供,流向负载,如果是控制NPN三极管的导通的话,就会流向基极。

网友B:
電流的流向:電壓高到電壓低。 只要上拉到VDD的電壓比引腳上電壓高,一定有電流流向引腳
引用 网友C:

同时必须考虑内电路参数,如果内外上拉电阻接的电位相同,那么IO输出高电平时一定不会发生倒灌,如果内外上拉电阻接的电位不同,IO输出高电平时是否会倒灌则要看两个上拉电阻的阻值、电源的电位差和负载的情况,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便知。

网友B:
如果你的I/O口是NMOS类型的,它就相当于一个漏极开路的接口。高电平时,电流通过上拉电阻流向负载,如果是控制NPN三极管的导通的话,就会流向基极。如果你的I/O口是CMOS类型的,高电平时,上拉电阻没有电流流过,电 ...
引用 网友E:

该观点错误,不论工艺如何,输出高电平时,弱上拉IO在存在外接上拉电阻时IO都会输出电流,CMOS工艺也同样,推挽输出结构即强上拉型IO电流主要由IO提供,这类IO无须外接上拉电阻,即使接了,上拉电阻中也会有电流流过,仍是并联关系。

网友F:
ls比较直观,顶一个

网友D:
11楼的图,IO输出是低电平,那么通过上拉电阻的电流会流入IO。
应该还有IO输出是高电平的示意图没有画出来。

网友G:
chunyang解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