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显示屏上的放光二极管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2011-03-17):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一般做数码管,发光二极管显示时都有一个限流电阻,而有的硬件电路却没有限流电阻(例如市面上的LED显示屏),这样的硬件电路单片机软件应该怎样编程?两端直接加5伏电压,难道不怕烧掉?

网友A:
有些是专门的IC驱动的,或者有其它原因的

网友B:
也有菜鸟 忘了加限流电阻的。因为是动态扫描,所以产品可以用上一段时间,不会立马烧掉的

网友C:
显示用的LED工作电流在动态显示时候要保证显示的亮度工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如果显示时间短的话,不加也是可以的,只是使用寿命会缩短一些,其实如果你观察下就会发现,显示用的LED一般比较容易损坏,一个是使用的LED质量问题,还有一个是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状态.

楼主:
led 显示屏都没有限流电阻。市面上都在用,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不接也可以用。而且不容易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望高手解释的更详细点!!

网友E:
实际上解释起来很简单,驱动LED的芯片当电流变大时,自身压降也在变,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在常规的温度范围你,电流还是在一个LED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样也就出现了楼主描述的现象。

在价格竞争如此白热化的当下天朝,省几个电阻也是银子啊,哈哈

网友F:
LED屏一般是HC595驱动,自限流,很少烧的

网友G:
支持7楼、2楼,如果我设计LED动态扫描专用驱动芯片,当然是电流驱动,——和输出压降没有关系;而电流的调整(LED亮度调整),顶多只需要调整芯片的一个管脚电压。让用户外加电阻?真的需要加电阻的话,早就集成到内部了。

网友F:
9楼,做产品还得考虑成本的,专门的驱动IC可能价格贵,并且一般没有HC595可靠

网友H:
动态不会烧,专用驱动也不会,设计上的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

网友I:
动态扫描要有亮度,电流就得足够大。  山寨厂少放几个电阻也是银子哈。不止省电阻和PCB钱,估计还能省LED钱-----加大电流提高亮度替代亮度更高的LED

网友J:
有的驱动电路,内置和恒流输出,所以不要电阻的

网友K:
用控制扫描时间来控制亮度 可以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L:
路过 看贴 拿分

网友L:
路过 看贴 拿威望

网友M:
有的IC可以直接驱动LED(不管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而不用加限流电阻,比如4位的语音IC

网友N:
LED显示屏对电流要求很高的啊,肯定内部有恒流IC的,要不LED的寿命哪里来,这屏谁敢用啊。做产品质量第一

网友O:
动态载波输出就好了

网友P:
有的驱动IC内部有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