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位反转

楼主(2011-03-17):
大家在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没有遇到位反转的情况多不多?例如,编0xfd到某个位置,读出来的数据却是0xfc;但下次重新再次擦除,编写该位置时,又不会出现位反转的情况。也就是说,位反转的位置随机,不固定,这应该不是坏块吧。

网友A:
偶尔一次可以接受,毕竟如果只有一位可以ECC纠正,但是如果经常出现错误,还是别用这个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