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个不认识的标识,两头电感,中间电容?

楼主(2011-03-17):
?怎么找不到发图片啊 晕倒 ?
我口述吧:in--电感----电感--out
                           电容
                            地

手册说是:EMI SUPPRESSION FILTER
这个东西是在什么地方会应用到呢?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A:
RF? 阻抗匹配? 我亂說的。。。

网友B:
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高频信号。

网友A:
低通濾波不是一般是電阻電容么?怎麼是電感?

网友B:
用LC的更多。

网友C:
在高压大功率情况下,RC中的R会有损耗,LC都是储能元件,理论上没有损耗。

网友D:
见少了这样的原理。。

网友E:
PI型滤波器

网友F:
常见的两边都是磁珠,电感量很小。

网友G:
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