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GCCEEPROM警告,请大家看一下,共享!

楼主(2011-03-17):
一个测试读写EEPEOM程序: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eeprom.h>
int main(void)
{
DDRB=0xff;
unsigned char val;
do
{eeprom_busy_wait();
eeprom_write_byte((void *)0xf1,0xb4);
eeprom_busy_wait();

val=eeprom_read_byte((void*)0xf1);
PORTB=val;
}while(1);
}
如果参数不加(void *)编译会出现了警告: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我在网上看到其他编程后加了(void *),编译正常了,结果也测试正常了。
请问为什么要加(void *)。

网友A:
这是 C 编译器的对变量的类型控制.

看看 EPPROM.h 里怎么申明这个函数的:
    eeprom_read_byte (const uint8_t *addr);
想必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