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usb相关的资料

楼主(2011-03-17):
最近单位要做一个系统,用单片机连接优盘,进行文件操作,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都是利用操作系统作为中转的,我想问一下能否直接跨过操作系统,直接对口进行编程,那位做过相关的开发,相关的资料有那些,有什么专用芯片,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的了,不过需要你首先对USB协议非常的了解,在根据这些协议,自己做出USB接口驱动,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楼主:
不光是USB协议,还得加上优盘的存储的规则等等,至今还没有头绪,手头的资料不够充分

网友B:
有没有用得你们看,到http://www.cypress.com/,搜一下an2131,就有结果了。

网友C:
不行,EZ-USB   AN2131是一种slave型的单片机

网友B:
不那么容易吧
你要做的是host啊

楼主:
确实很不容易啊

网友D:
自己设计一个USB主的访问接口,这个不容易,也没必要。楼主如果想跳过操作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如果仅仅是不用Windows系统,可以换成Linux系统啊。

网友D:
不用操作系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颗USB主的控制器芯片,比如Cypress的 SL811HS,再找一个参考的代码。

楼主:
嗯,我再思考思考

网友F:
很好很强大

网友G:
1)CH376
2)ARM

网友H:
好多ARM带USB HOST的,然后跑个小的OS,移植一下usb core

网友I:
有点难度

楼主:
好多ARM带USB HOST的,然后跑个小的OS,移植一下usb core
引用 网友H:
嗯,一个师兄也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