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编程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1-03-17):
当某个变量(如CC)为0x88 和0x8a时,会有相同的反应,做如下的宏定义对吗 用switch处理时,报错 说重复的case value,这两种情况要分别定义吗
#define ABB (0x88||0x8a)

switch(CC)
{
case ABB:

}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define ABB (0x88||0x8a)是什么意思
肯定不是你想象的意思,只是用口读起来一样

网友B:
LZ的写法相当于这样了:
switch(CC)
{
case 1:
}
这样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define A  0x88
#define B  0x8a
switch(CC)
{
case A:
case B:
   // do something
    break;
}

网友C:
case 后是个常量!!ABB(0x88||0x8a)..............

网友D:
case ABB:
就是case  (0x88||0x8a):

这样当然不正确。

4楼是楼主要的

网友E:
2楼正解

不是因为这句话错了,而是有其他的case 1语句跟这句话重了吧,LZ的程序没有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