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5V

楼主(2011-03-17):
请问 24V-5V 的最省钱的方式是什么 5V的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A:
不是很大到底多大?线性电源要算算耗散功率。

网友B:
搞个7805吧

网友C:
1117呢? 800mA

网友A:
没有电流参数要求就说型号是无意义的。

网友D:
1117  应该不行 除非5V电流就50MA以下

网友E:
稳压效果要求不高的话,用稳压管最合适。

网友F:
LM2596S-5.0,最高输入电压40V,最大输出电流3A!

网友G:
LM2576或者2596
但是这个IC理论最大输出3A,实际上超过2A就会滚烫滚烫的。
1A以下的话,效果非常不错。最主要的是外围电路简单。芯片技术也比较成熟

网友H:
看你要做多大电流输出了,小电流输出可以选择LDO,中电流可以选择一般的内置buck,大电流可以考虑其他。

网友I:
电流很小就用稳压管得了,比较小可以选择线性稳压元件  再大就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