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汇编编程

楼主(2011-03-17):
(无正文)

网友A: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0000h是复位向量,复位后程序从这里开始运行,然后跳转到main处,而main处地址是从30h开始,00~30段保留,这段其实是中断向量区

网友B:
主要是 ORG 的意义吧?
  ORG 是 Origin 的缩写:起始地址,源。在汇编语言源程序的开始通常都用一条 ORG 伪指令来实现规定程序的起始地址。如果不用 ORG 规定则汇编得到的目标程序将从要求的地址开始。

网友C:
楼市上说的都差不多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参与!还有疑问:那0030h能否加大变0100h

网友D:
可以,只要CODE区够大,且跳跃足够远,就是加大到 1000H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