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补偿

楼主(2011-03-17):
我现在像用MOSFET驱动一个白光LED(图1),要求高速。但是MOS管的漏源电容使波形变形(图2)。
当MOS管截止时,电源通过R1,LED1对漏源电容充电,时间常数较大。我倒是想了个办法,就是用R3与R1,LED1并联,来减小这个时间常数,但这样功耗很大。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该如何补偿?

网友A:
你驱动LED串了1K电阻,用的管子是功率管,功率管的结电容大, 用1K电阻充放电当然时间常数大了,
你用更大的功率管,波形更糟,

小功率就用小功率管驱动,结电容小,波形基本不会畸变,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给定MOS管的情况下如何补偿,以实现高速开关。

网友B:
:D观望~~坐等~~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明显是MOSFET 截止太慢,在G极加一个电阻到地. 或者用图腾柱驱动.

楼主:
回5楼:加电阻没用

网友D:
只是驱动LED,有必要用上50KHz 这么高的频率吗? 100Hz足够了

楼主:
静等高手....

网友E:
R2上并个电容。

网友F:
不需要什么补偿,用个速度快点的MOS管,并保证驱动足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