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散热面积的计算

楼主(2011-03-17):
目前准备使用AP1084,在电路中功耗大概2W,想在PCB板上覆铜进行散热,想请教下大家覆铜的面积应该如何计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跟芯片的θJA   θJC有关,但是计算方式我没有看懂。

1084的θJA 是60,θJC是3.5,TJ是125度,TA大概有50度

网友A:
θJA是芯片到环境的热阻,  θJC是芯片到所连接到铜箔或散热片的热阻,TJ是芯片结中心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芯片的最大功耗在所在的位置(不管是否连接铜箔或散热片)产生的热量导致上升的温度不能高于125°C。
在这里计算,环境温度是50°C,假设现在是裸片(不接散热片),那么Pm(芯片的最大功耗)=(125-50)/60,即Pm不能大于1.25W;若接散热片,则是Pm=(125-50)/3.5,即Pm不能大于21W,这个公式有点死板,没有提及到空气空间和散热片的热容量。

网友B(2013-07-02):
Mark,PCB散热设计的指导材料,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