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如何确定晶振是否已经起振?

楼主(2011-03-17):
如题。我怎么确定晶振是否起振了呢??今天下午倒计时控制板出问题,怀疑是晶振出了问题,用的是51单片机。
可是我们几个包括老大都没有很好的方法确定晶振是否起振,只好用换晶振的方法来试,可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于是就在网上查,结果是说啥的都有,以下几个比较典型:
--------------------------------------------------------------------
以前在坛子里看到过,现在只记得是2个脚都是1/2VCC,就算正常起振了。
那么不正常起振的时候都有哪些情况?分别是哪里的原因?
以前说的都挺详细的可是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
麻烦知道的再说一下。
谢谢了!

-----------------------------------------------------------------------------------------
用万用表是比较难判断的。
如果一个高一个低肯定是没有起振。
但是电压是中间电平的也不能充分说明是否正常起振,万一是其它频率就不好判断。
即使是示波器和频率计也不能充分说明,有时候实际上没有起振,但是一加上测试负载或者噪声,它就起振了。
比如程序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运行,用镊子一碰晶体,程序就运行了。
所以,以程序正常运行,或者测试缓冲输出的时钟比较科学。

-----------------------------------------------------------------------------------------
我都说了,要用专用仪器检测晶振的DLD 和 ΔR(只有这两个参数对起振有影响,但是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没有异常,那肯定是负载电容不合适,我们是做电子产品的,像你说的问题以前遇到过,用金属碰触,相当给晶振一个激励信号(间接增大负载电容),当然就起振了;
----------------------------------------------------------------------------------------------------------------------------
就是弄一节1.5V的电池接在晶振的两端把晶振放到耳边仔细的听,当听到哒哒的声音那就说明它起振了,就是好的嘛!
--------------------------------------------------------------------------------------------------------------------------------
现在32.768KHZ石英晶振在过回流焊(最高温度为255度)及波峰焊(最高温度为270度)后石英晶振不起振.经工程人员跟进和分析原因为晶振耐温差过回流焊和波峰焊后坏掉导致不起振.供应商回复此晶振必须用手焊且在3秒内温度不能超过230度.因我公司做的是RoHS产品,用230度的烙铁来焊接晶振很难焊接.请问各位大侠此供应商回复合理吗?
----------------------------------------------------------------------------
.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体已经碎了,还能用的话频率也变了)
----------------------------------------------------------------------------
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试时,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

请大侠赐教:到底怎样才能简单可靠的检测晶振是否起振了?
希望听到确实可靠的方法,道听途说的请注明,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两个脚,如果起振电压一般是1/2VCC
有些万用表的内阻小,测量时可能会影响XIN脚,但测量XOUT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只要XOUT电压是1/2VCC一般就认为晶振已经起振了。

好像这样说的人挺多的,我们头儿也用电压表这么测了!不过他又说:即使这样也不能一定认为晶振起振了。

我当时是想用示波器来看波形的,可惜那台古董级的模拟示波器好像坏了——年前用还好好的!

网友B:
标题党。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示波器。 如果坏了,去买个新的。

网友C:
判断方法很多,用示波器看波形是最直接的,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测电压也行,因晶振波形的占空比为50%,所以测得的平均电压为1/2Vcc左右,对于51单片机,在使用外置程序存储器的时候还可以测PSEN引脚或P0口引脚的电压或波形,只有晶振电路正常工作,那些引脚才会有信号输出,但现在很少采用片外扩展存储器,所以测晶体两端的电压或波形即可,只是晶振电路设计不良时,测试设备的引入有可能导致停振。

网友D:
嗯楼上的方法很好,值得学习。我一直知道用示波器,现在知道原来手上的万用表也可以,学到了一招绝技。:P

网友E:
可以用调试器在线调试  打断点看程序是否能到那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惭愧惭愧,我一直听别人说1/2VCC,可是没有细想为什么是1/2,只是觉得这可能是晶振的一个特性。没想到就是占空比的问题啊。又长学问了:)

chunyang前辈果然名不虚传啊!回答问题言简意赅,直中主题!

可是有人说石英晶体两个引脚之间要有电压差才是起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又有人说“如果一个高一个低肯定是没有起振”,他为什么这么说啊??是不是跟振荡器的原理有关系啊??——今天太晚了,明天查一查振荡器的原理。
他们两个到底谁说的对啊??

还有,上面那个说听声音来判断是否起振的方法到底考不靠谱啊??

还望前辈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大侠是自己当老板吗??想买就买!
我跟我们头儿说过好几次要买示波器了,可是每次头儿都摇头——老板那里肯定通不过。

网友C:
晶体两端的电压差不是平均电压差,虽然事实上因外电路的影响,晶体两端的电压可能会有差别,但这不是判断晶振是否起振的依据,也不是晶振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至于一高一低没有工作是指一端为Vcc或接近Vcc,另一端为0或接近0,这时晶振电路当然没有起振,否则50%的占空比势将平均电压拉到1/2Vcc左右,但这么表达是不确切的,搞技术应该尽量定量精确描述。

网友C:
听声音判断晶振是否起振不可靠,晶体的振荡频率远超人耳能够听见的频率上限,有时能够听到反而是有问题的,说明晶体质量不佳,更多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晶体是不会发出任何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有时声音来自外电路元件,比如开关电源中的储能电感,晶振起振后电路的功耗上升,品质不佳或设计不良的开关电源中的储能电感就会发出声音,凭此来判断自然是大有问题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示波器都不给买???
这老板真抠……至少开发部应配备示波器吧,要不然板级调试都拿万用表?完全凭经验瞎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chunyang前辈的热心指导,既然前辈这样的高手都说测电压法能够用于判断晶振是否起振,那么这个方法肯定是可行性很高的了。

前辈不仅告诉了我判断晶振是否起振的方法,还讲解了其中原理和原因,使在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再次感谢前辈的热心指导。

疑惑以解,此贴可结!又从高手那里学到了知识,非常高兴:)

不过,如果chunyang前辈方便的话,俺想再问一个问题:使用示波器判断晶振是否起振应该是可靠、可行的吧?那有人说“即使是示波器和频率计也不能充分说明,有时候实际上没有起振,但是一加上测试负载或者噪声,它就起振了”,这到底是杞人忧天呢,还是确有可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的,有两个超级古董级的模拟示波器,只是昨天我们三个人都没能让它工作,今天网上查一查它的手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也许真的坏掉了,太古老了!

网友G:
这个嘛纯粹死脑筋,给你出个题怎么用51做个晶振起振检查器和振荡频率!
不难吧?

网友H:
各位前辈,有源的11.0592也是这样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比较复杂——还要专用设备!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哈哈,大侠是自己当老板吗??想买就买!
我跟我们头儿说过好几次要买示波器了,可是每次头儿都摇头——老板那里肯定通不过。
引用 楼主:

做这一块业务的公司,不需要示波器,你老板真行!佩服佩服,不过可以建议一下,万能表也是可以省掉的。用舌头感觉一下麻木的程序来确定一下电压电流

网友J:
100M的数字示波器才2000元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点都不复杂,两个MCU,一个配成外接晶振(用外部振荡器也可以省掉一个MCU),其晶振输出脚外接一高阻放大器(用示波器测晶振的都知道,1X档挂上去晶振会停止振荡,必须用10X档测,这个高阻放大器可以保证干扰比示波器的10X档还小),
高阻放大器的输出接到另一个MCU中断输入端,MCU测频率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教导,我学习一下!!:)

网友K:
虽然理论是1/2Vcc,但实际上一般是XTAL2脚为2V且以上下1V左右的振幅波动,另一脚小一点约为1.8V,无振幅

楼主:
回复 网友K:
啊????

我茫然了!!:dizzy:

网友C:
关于15楼的问题,如果晶振电路的参数临界,测试环节的引入可能引发起振或中止振荡,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很容易结合电路的整体表现予以判断,一旦发生注意修正振荡电路元件的参数或更换相关元件。

网友K:
只能说:如果,某一端高于电源工作电压一半,则晶振不正常

25# XIANSir

网友L:
1 用万用表看电压 VCC/2
2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频率(最好).

网友M:
即使是不振了,示波器探头放上去之后又振了,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啊,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真得假的啊???这段时间从示波器上也能够看出来吗??恐怕这段时间只有几毫秒吧,你怎么知道这是示波器的反应时间还是晶振的起振时间呢???

网友N:
这当然看得出来,示波器是ns级的,已经起振的波形是稳定的,如果是因接示波器起振,波形幅度是从没有到最终稳定,很容易看出来的。

如果真是接示波器表笔能起振,说明是电容选的不好吧

网友O:
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用示波器看了,如果不是低功耗的东西,测频率也行的。
我的小万用表就带测频率(好像是40M),很方便,就是低功耗不行,例如实时时钟的32768晶振,一测就停振

网友P:
示波器都不买?那会给你们发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非常感谢,对于低功耗我又有了新的更多的认识。
你的经验对我非常重要:lol

楼主:
回复 网友N:
偶,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教。:P

网友Q:
上面说的方法都不可靠
万用表,基本上不能确定是否起振,一些内部有反馈电阻的芯片,接不接晶体,两端都约1/2VCC;
1/2VCC也不可靠,看看32768的晶体,为了低功耗,振荡电路供电比电源电压要低。
示波器测波型也不行,一些不起振的,探头一碰就振了。

偶以前是用收音机来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楼上曾有友人说俺发此贴是“标题党”,可从这位前辈的回复来看:我提的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完全的不知所措了:dizzy:

网友K: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你用的是51的单片机,又是外置的,
听我的就没错的

网友R:
顶LS, 这个国产的也不用多少钱的。

网友S:
直接用MCU分频晶振频率,接个信号到某一个I/O口,用LED指示灯闪烁来指示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虽然我的问题里面提到了51,但是也不能就只说51吧,毕竟我不可能只用51单片机啊。

网友T: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直接用MCU分频晶振频率,接个信号到某一个I/O口,用LED指示灯闪烁来指示晶振是否起振。
引用 网友S:

上面我也说了,直接做个测晶振的小东西,连频率都测出来,多好啊!

网友U:
示波器也不舍得买啊

网友V:
必要的工具都没有,看来公司里的人挺牛的

网友W:
用过STC11F和AT89S52的片子,晶振两脚电压一般都是1.8~2.2(Vcc=5V),浮动范围跟Vcc成正比例关系的。
另:按照上面所说的电压为二分之一的Vcc,就51单片机来说还真的没见过。。

网友X:
可以考虑用谐振线圈靠近待测晶振。将感应出来的信号放大后送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X:
听上去感觉挺靠谱的——至少原理上行得通,就不知道有没有人真得这样做过,效果怎么样???

这个有机会还是要试试的!

网友Y:
晕,示波器也没有,真是抠门。

网友Z:
自已DIY个逻辑笔测试,有时挺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哈哈,得到前辈的夸奖,真是好开心啊:loveliness:——做梦都会乐醒的吧;P

网友AB:
2楼说的方法可以试一下,但不能保证100%说明晶振起振,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量!

网友AC:
无源日振出来的好像是正弦波多些吧?

网友AD:
示波器测串入1PF电容。电压测量串入1K电阻?

网友X:
已经试验过,可以免接触测量,随便绕一个线圈就能感应出来,示波器开到最小量程,线圈靠近OSC的XTAL2(振荡器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

如果用和目标频率谐振的线圈,效果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X:
非常强大,非常给力,前辈真是太伟大了:handshake

我要是有示波器,肯定立马追随前辈的实验

网友AE:
经常用到的话自己用CMOS数字电路做一个啊,弄个N分频点亮LED,CMOS电路输入阻抗高,一般不会影响待测电路。

网友AF(2011-06-17):
回复 网友X:

哥们,你太强悍了,我正碰到了一个一接示波器就停振的例子,正愁怎么测呢,你太犀利了~~~~

网友AG:
我一般会预留一个单片机引脚做测试点,在主循环中让它变化,用它来判断晶振是否有效。当然这是有条件编译选项的,选项关了,输出就没了。

好在现在的一些单片机/DSP都有这样一个管脚可以直接引出,不用编程就可以测试。

网友AH:
示波器测一下吗,工具都没有怎么干活啊,这样的公司真牛。

网友AI(2013-04-18):
又学了一招

网友AJ:
用耳朵听?黄金圣斗士看来不是传说啊!

网友AK(2017-09-06):
我一般都是量管脚的电压,1/2VCC就认为是OK的

网友AL:
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回答:示波器!!!!

网友AM(2019-05-25):
示波器比较靠谱~

网友AN:
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加电用万用表量两端电压都是2V左右,就是起振

网友AO: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程序来判断,在主程序中,通过某个IO口接LED,驱动这个LED闪烁即可。原理是起振了,代码就工作,LED就会闪烁。示波器的话,实在是太费了,嘻嘻。或者就一个指令,比如51单片机,初始化,默认端口输出1,你只要接一个LED和限流电阻,在main程序中,让这个端口输出0,点亮这个数码管,就可以判定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