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给单片机供5v电源时,DS1302模块时钟开始工作,断电后,单片机能存储断电时刻的时间,再供5v电单片机工作后,时间接着上次断电的时间继续工作,为什么单片机不能在断电后时钟继续内部运行,只能存储呢?

网友A:
据我知DS1302是没有内置后备电池的,你需要在后备电源脚接一个后备电池,或者法拉电容;对掉电后的DS1302提供维持电流。

楼主:
接了两个6p电容,也接了3v的纽扣电池,但问题还是这样!

网友B:
给单片机供5v电源时,DS1302模块时钟开始工作,断电后,单片机能存储断电时刻的时间,再供5v电单片机工作后,时间接着上次断电的时间继续工作,为什么单片机不能在断电后时钟继续内部运行,只能存储呢? ...
引用 楼主:

那是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改下程序看看

网友C:
没开断电保护

网友D:
接了备用电源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单片机开始工作的时候。读取DS1302的时间初始化自己的时间。

1 之后DS1303还在继续工作?DS1302是不是不能休息 关掉的?

2单片机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向DS1302写入时间吗?
还是在断电钱写入时间?怎么判断单片机断电的时间?

网友F:
单片机开始工作时应该读取ds1302状态,如是最新时间则初始化单片机存储的时间否则应初始化ds1302
如果ds1302没有启动命令则在上电后会自动累加计时的,一般为其**初始时间,新片子应该是00吧,如有启动和停止命令则需启动后才有可能运行,具体应看其数据手册的!
判断单片机断电时间:如有相关掉电检测的就简单了,掉电时存储掉电时间,否则只能利用中断或定时存储方法时间。这里的存储不是重置ds1302的时间。

网友G:
没看懂问题。。不过单片机和DS1302通讯时是时时的接收DS1302的时间。要想DS1302能够在掉电时继续工作就要接备用电源并设置DS1302工作方式。。

网友H(2013-05-13):
引用 楼主:
接了两个6p电容,也接了3v的纽扣电池,但问题还是这样!

LZ我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啊!!!唉 搞了一天 不知道神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