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问题,恳请指导

楼主(2011-03-17):
本人刚学STM32,现在调它的ADC,有两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  调ADC的一路, 单次模式非扫描, 用DMA, 需要转换多次取平均 ,可是怎么知道一次ADC转换完成 ,并且DMA也已经传输完数据了呢? DMA的库函数貌似都没有这个功能,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程序 它是用了一个短暂的延时,延时之后获取所转换的值,我理解是不是在这个延时里面DMA就能完成一次数据传输? 但是怎么定这个延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怎么确定?

本人刚学,神马都不太懂,恳请高人指导!

网友A(2012-03-25):
我也正在学,请高人指点

网友B:
你的 ADC 开始转换总是你的软件控制的吧, 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能预测什么时候转换结束.
如果是外部信号触发 ADC 转换, 也好办, 对外部信号变化设置一个中断, 让中断来处理采样结果.

或者让 ADC 或 DMA 也产生中断. 中断处理转换结果.

总之, 不要生搬硬套那些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