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9等热敏电阻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我知道5D是直径的意思,还有9是阻值,但是我不知道5D-9能用到多大的电源上面?要是换成11D-9呢?我知道11D-9比5D-9功率要大?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用
还有压敏电阻7D471K,还有11D471K,我该怎么选择来用呀?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找规格书看呗

网友B(2011-07-08):
我知道5D是直径的意思,还有9是阻值
---这个反了,5D是阻值5欧,9是直径9MM,直径越大,功率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