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的调零问题

楼主(2011-03-17):
请问各位大神,用LM324做两个电压跟随器和一个放大器的集成,但输入为0时,输出为500多mv。。。请问LM324怎么调零呢。。。

网友A:
LM324没有专用调零端,只能外附调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外接电路如何调呢,谢啦!

网友B:
抬/降电平

网友C:
楼主是用324做弱信号的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