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2C芯片坏了吗?

楼主(2011-03-1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51单片机P1.2连接到bh1710(I2C芯片)的SCL引脚,P1.3连接到bh1710(I2C芯片)的SDA引脚,SCL和SDA均有接5.1k得上拉电阻和1k的限流电阻,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测得scl引脚只有0.5v左右,SDA达到4.5,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I2C芯片坏了吗?还是其他原因?不解?

网友A:
1.  P1.2,P1.3 上拉就好了,不用什么限流电阻
2. P1.2,P1.3  设置为 开漏 模式
3. 你检测,P1.2,P1.3 高电平时,应该把P1.2,P1.3与其他的元件断开,只保留 上拉电阻,这样来检测它们是否能按程序的设置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