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电压疑问

楼主(2011-03-17):
如下图,在三极管导通后,Vc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不确定?

网友A:
不能确定,跟IC大小,RE1大小和Vin的大小都有关。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开关导通,Vc是否有电压输出?

楼主:
感觉像是不确定状态似的。

网友B:
c极不能悬空的,

网友A:
三极管有两个二极管组成,这样接的话,当然也有电压,大概为Vin-***(Vbc间的PN结电压)

网友C:
不能空着,要不就成集电极开路,OC了

楼主:
各位大侠的观点都不一样啊。见到有用三极管做模拟开关,来控制电源的,多半就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D:
你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当然得不到一致的答案了。

网友E:
这样子C极得到的电压本来就应该是稳定的吧?你这个电路到底要用作什么呢?

楼主:
这样子C极得到的电压本来就应该是稳定的吧?你这个电路到底要用作什么呢?

请问11楼,为什么是稳定的?怎么出来的?
我只是不懂,想理解原理、

楼主:
我是想用作开关,不做放大用

楼主:
求chunyang大侠指点,_^_

楼主:
怎么就没有大侠指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