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中的c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7):
如果是型号中的C比如89C51中的C表示CMOS工艺,以和早年采用的PMOS工艺芯片相区别,CMOS工艺的芯片功耗更低,但现在不少51系MCU的型号命名中已没有C,现在的51芯片全部都是CMOS工艺的。
如果是编程语言中的C则表示专用于51系MCU的C语言,C语言中的C是纯粹的命名,因为其前身是BCPL语言发展出的B语言,发明者就用C来命名了。

网友B:
CMOS,
KEIL C51则表示C语言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CMOS的工艺是不是一定就是CMOS电平呢?还是有可能是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