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IC门锁的电源线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1-03-17):
电路、电机都在门上,但没看到电源进线,难道都是通过铰链的?
仔细看铰链似乎也没有电线的连接,而且铰链一般有油,导电不良啊
作电源可能还勉强,但通信线简直没可能啊。

网友A:
很明显电池

网友B:
都是电池。

楼主:
电池???

不是吧?里面似乎还有电机的啊,也没有明显的易于更换电池的盒子,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B:
里边就是电池,带感应控制的锁。

网友C:
电动门锁的电源大多是来自电网,进线在门轴内走线而非靠门轴本身导电,门轴内有专门的走线槽,导线是柔性的,呈S型进入门板,也有专门靠蛇形管单独走线的,为了安全,该电源往往是已经降压的低压电。电池在此不是主要能源,而是为了防止停电后无法开门,但不是所有电动锁都有后备电池,如果门锁可以用钥匙打开,这样的电动锁通常不会配后备电池。也有完全靠电池工作的电子锁,但通常不是电动锁,电池主要为IC卡、指纹识别电路等身份识别装置供电,功耗不大,所以能依赖电池工作。

楼主:
奇怪了,又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有导线的迹象...竟有如此隐蔽?
电池。。。按说也确实不大可能啊

网友B:
刚才问了宾馆的电工,他们宾馆IC卡门锁,用一组5#干电池供电工作的,需定期更换电池。无电是使用钥匙打开。

网友C:
那是后改的门锁,没法引线了,成本太高,不得以的办法。

网友C:
奇怪了,又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有导线的迹象...竟有如此隐蔽?
电池。。。按说也确实不大可能啊
引用 楼主:

线在门轴内部走的,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D:
以前我们做得宾馆锁,直接用网电源,然后备有一个UPS

网友C:
备UPS也是常见的办法,电池集中了。

网友E:
确实完全是依靠电池工作,里面也确实有电机——但这里的设计很巧妙,电机功率非常小,而且只要转0.1S就能开或锁电锁!所以非常省电,一般更换一次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甚至以年为单位)。

网友E:
楼主可搜索:藏芯锁

网友F:
唉~
真真假假,说的人多了别人就搞不清该听谁的了。

这个问题春阳错了,实际上的宾馆锁绝大部分都是靠电池的,13楼是对的。

要注意,这种锁开锁的动力并不是靠电池,而是由减速电机控制离合卡片,然后靠手的力量来开锁的。
门把手平时是和内部脱离的,很轻很轻,只有开锁后几秒钟电机呜呜转一下,把离合卡片移过来,把手即可带动锁舌开门;几秒后电机反转,离合装置脱离后进入常态。

所以电机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很短的时间即可,相当的省电。主要的耗电就是单片机的待机电流、以及间隔检测电流。一般4节5号碱性电池能用1年左右。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方案应该是多种,最便宜的是楼上所及,应该是目前宾馆门锁的主流,宾馆门锁对防盗的要求不是很高,也不需要电动开锁,我说的那种主要是针对家用、办公用的,成本会高出不少。

网友G:
估计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C:
防盗电动锁的结构类似于普通豪华型门锁,把手控制的是斜面锁舌,防盗锁舌则是整条的钢块,二者各自独立,这种锁有采用密码键盘、IC卡、指纹识别等多种身份识别法,这样的锁要求电动开锁、电动上锁,仅靠电池就不行了,另外,中控锁也要求电动开锁,这些锁的成本都比较高。

网友H:
    用电池供电去开关锁舌,确实是不给力,但一般是用小电机三级齿轮减速后插拔一个4~5mm的销子,手动旋转执手开门,这样四节5号电池可用1~2年.
    电控部分有一个反射式红外探测器,发射管做成间隙式供电,每秒发射2次,每次100微秒,一旦有卡,手等物遮挡,就开启系统电源.以此达到微功耗值守目的.探测器用cmos电路搭,独立于单片机控制器.

     下面是俺以前做过的产品剧照,供参考,注意绕行,小心踩雷哦,哈哈

网友I:
俺家里的就是15楼xwj说的那种,还有语音提示,不过要用8节五号电池,每年换一次。

网友H:
感应探头设计很讲究,韩国电控锁空载平均电流1.6mA,俺的那个探头仅几十uA.

网友J:
开锁舌的锁也不是靠电开的,动力是关门时用弹簧储存的。

楼主:
真的很佩服tyw大叔
严谨、认真、执着...
俺的偶像...:)

不过这个三维CAD图倒没太看明白怎么动作的,是不是没画详细...

楼主:
哇,感谢!
控制电路是大叔设计的,难道这套机械装置也是大叔设计的?不过我知道这三维CAD大叔肯定搞得定。。
收藏啦。。。

网友H:
是的,用Pro/E画的.

网友K:
即然都要用手,那何不搞的更先进点儿呢?把电池都丢掉

插卡-->摇-->发电-->识别-->开锁,卡不对或没查卡,就摇不开

网友K:
结构:摇一下手柄(有弹簧回弹)-->单向传动轴承-->增速齿轮-->飞轮-->发电-->检测电路-->开锁离合器(在锁舌及增速齿轮前)

网友H:
24小时值守的电费谁买单呢?主人要是一个星期野勒外头,回家开门木电了,岂不是要爬窗了?哈哈

网友E:
T叔你也太早了......

先手摇发电,然后插卡......没电就多摇会,哈哈

网友H:
西装笔挺,手摇发电?!晕

网友K:
老T,俺30楼的说法,发电量很小,锁舌靠飞轮通过磁粉离合器拖动

网友H:
待机功耗足够小,几节5号能用1年以上,并且事先有低电压报警,外加备用应急开启等多种措施,客户较容易接受.蚁兄的方法成本肯定高于电池盒,恐怕厂方不会接受.

网友L:
按说门轴中心按电线也可以啊,笔记本电脑也有相当一部分屏幕电源及数据线就是通过中空轴走线的,不知道为啥不在门锁上没应用呢?

网友H:
要是停电了就不进门了,哈哈,电池备用不能少

网友M:
涨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笔记本与门不一样,笔记本的较厚从而有一定空间,而门的很薄而且是单独的铰链,所以不容易实现
蚂蚁的方法虽然成本高些,但想法很好啊,可以申请专利啊,低碳呐。。
最好是转把压下30度的样子就实现发电开门就OK啦

网友N:
老T叔牛X!

又是三维CAD,又是Pro/E画图,可惜俺一样都不会~~~ :L

今后要跟在老T叔后面,好好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