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机驱动电流检测

楼主(2011-03-17):
电路图如下,在AD那个点是的电压有波动,经常变,AD转换后不准确, 如何办

楼主:
加了RC滤波电路是好了点, 可是觉得还不够理想

网友A:
多次采样,求平均值。

网友A:
LZ可参考一下《匠人手记》中的〈10种软件滤波方法〉

楼主:
我采样10,求平均值了。AD是10位的,没有问题, 主要是AD那个点上的电压波动,造成采样值经常变化

网友B:
多次平均,

电流有波动正常,换相

楼主:
如何换相

网友C:
应该采用中值 恒幅滤波吧  处理器要速度快才行 要么就用硬件的反馈 所以用FPGA好些
20KHZ 这样用单片机采样感觉 比较难  以前我做过一个项目 这样的  步进电机驱动的。

楼主:
我是用MO芯片的,LPC11C14,经PLL后芯片工作在48MHz,在AD那点上加了个简单的RC滤波,好了很多,不过不够理想

网友D(2011-04-16):
1、R9 并联一个104的瓷片电容
2、CPU_IO 脚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且设置为纯模拟输入脚

网友E:
你这是PWM驱动
驱动电流本身就是脉动的
在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能不会有波动吗?
以前我们也想过用采样电阻对舵机进行电流采样用来估算电池的使用时间
但是后面发现采集到的电流根本没用
因为采集到的电流都是孤立的点
所以,如果用AD采集电流来计算功耗的话
应该是没用意义的
不过,如果你用这个电流采样值来做反馈检测的话
貌似还是可行的。

楼主:
11楼

1、R9 并联一个104的瓷片电容
2、CPU_IO 脚串联一个10K的电阻,且设置为纯模拟输入脚

这样连是做RC滤波电路吧,IO口已经设为了AD功能

13楼
是PWM驱动啊,主要是检测电机电流,根据电机电流作一些控制, 其实项目是很简单的,因为是要同时控制2个电机,电流不太准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