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真人CS 的发射接收装置

楼主(2011-03-17):
大家好,现有个问题想请教,大概情况就是真人CS的发射装置是一个镭射发射器也就是激光发射器。接收是硅光电池,那么当激光射在硅光电池上面的时候,硅光电池是什么反应,在阳光下硅光电池会有电流产生,怎么来识别激光是否激中呢。由于条件有限不好做试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下,有门路了。。。

网友A:
发射端肯定有调制啊。

网友B(2018-11-22):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下,有门路了。。。

怎么个门路,请赐教,用什么方式可以排除正午的阳光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门路,请赐教,用什么方式可以排除正午的阳光干扰

滤光片+激光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