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ET6 波形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兄弟最近想做一个波形发生器。

暂时选定了RET6,用DAC来做。

输出三种波形,三角波,正弦波,方波。

频率为 0~300HZ, 1K~3KHZ。可调

因为重来没有做过相关的东东,所以请大家

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在线陪你

网友B:
从分析波形的特点入手

网友C:
楼主得先动手做,然后才能发现问题

楼主:
谢谢,我打算用定时器来做触发源,控制DAC。

但是怎么才能改变频率,也能改变幅度!!??

还没有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