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城:急!三合一板的ST-LINK调不了STM8S103F3

楼主(2011-03-18):
三合一板的ST-LINK调不了STM8S103F3,最小系统电压也加了,复位有了。在STTOOLS里也找到ST-LINK了,但是点开始调试的时候,ST-LINK报告说
芯片无应答,我选的芯片型号是STM8S103F3

网友A:
可能电路有问题。

楼主:
复位?那个VCAP我用的是0.47u 我没有加晶振

楼主:
复位我是1.5k 1U
三合1板子上的4芯座,我直接接线过来

网友A:
把复位电路去掉!

网友B:
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把复位取得也是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
我不接st-link那根复位线,直接用板子上的复位线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这个管脚图是否正确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总是提示: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