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太烫,有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效率更高的

楼主(2011-03-18):
客户反映控制板太烫,仔细看了下,问题出在LM2576上,这个开关稳压电源的最大输出时3A,而我的负载达到2.2A。通电后,手都不敢在上面放3秒以上。
IC是买的美国原装的,应该没问题,PCB板也给好多人看了,他们都说布局没问题。电感值和电容值都是对照DATASHEET算的。我对电源这块的知识几乎是0,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
想问问有什么IC可以取代LM2576的,很多人说这个效率太低,电流大了很容易发烫。

网友A:
LM2576的开关管是BJT,满载输出时的确温度很高。
你换用MOS类的电源IC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个呗  0.0

网友B:
LM2576不是降压IC吗?可以用作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3.3  5  12  ADJ四种

网友B:
恩,那也就是说当选用的电压较低时,也可以用LM2576作为升压芯片,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表示,不可以。

网友A:
你电路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楼主:
输入DC24V
输出DC12V(就是右上角那2个方块,一个口的电流在1A左右)
用的LM2576 12
我还是倾向于换个IC,求推荐

网友C: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IC,效率不高,但是胜在电路简单,所以加了个散热片就直接用了。

楼主: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IC,效率不高,但是胜在电路简单,所以加了个散热片就直接用了。
-----------------------------------------------------
跪求你现在用的IC。。。。
-。-

网友D:
应该测试一下温升,不要靠手摸,IC Datasheet上写了12V 3A的理想效率是77%,即有10多W的功率消耗在IC和电感等功率器件上,不发热是不可能的。主要看温度有没有超过IC的规格,如果产品要求温升小,就得换方案了,选外置的MOS和高频率/高效率的驱动IC

网友D:
也可以找类似ISL85033的产品,据称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楼主:
也可以找类似ISL85033的产品,据称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
谢谢

网友E:
DC12V输出电流真在2A以上,我建议你一定要选同步整流的。否则,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即便电源IC的发热解决了,也难以解决肖特基二极管的发热问题。

网友F:
PCB一点没问题吗?
考虑散热了没?起码你这热路不通
改一下看看效果吧

网友G:
效率只有77%也太小了,不可能不发热的,建议换掉,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