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1-03-18):
使用74LS244P制作的下载器不能烧写EPM570(3.3V),看网上很多人都说烧写3.3V的CPLD要用74HC244的下载器.  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A:
我没用过自制的,烧写CPLD,但我用过烧写单片机的..用74LS244P有时会不可以.用HC的驱动器的就每次都成功...后来查看资料,看是因为HC的速度快..比JTAG的时钟要快...LZ可以对比LS和HC的手册看一下二者的建立和保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