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msp430功耗的认识,你还用过哪些其他低功耗产品。

楼主(2011-03-18):
您对msp430功耗的认识,你还用过哪些其他低功耗产品。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A(2011-06-08):
我们还要NEC的低功耗产品,也很不错

网友B:
用过PIC,感觉也不错.

最新的xlp系列,
基本上和msp430相当.

有些情况下(长休眠时)还有比较大的优势

网友C:
功耗挺低的,用在无线传感器节点上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D:
STM32W系列的也不错

网友E:
回复 楼主:

430的功耗在mcu界一直是最低的,尤其是其BOD掉电复位模块的可以达到0功耗,其他mcu目前在休眠功耗上和430已经很接近,但如果开启BOD掉电复位,差距还是很大的,一般都需要几十uA。

网友F:
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芯片也很有竞争优势

网友G:
低功耗还是430的天下

网友H:
现在低功耗大家之间的差距不大了,没看到430都不怎么说低功耗了嘛

网友I:
msp430有多低功耗啊

网友J:
EFM32,ti的噩梦

网友K:
从datasheet上来看,各家的MCU的功耗参数差距确实并不大。但是MSP430还是有它特定的工作模式,和特性,可以达到系统级别上的低功耗。

网友L:
MSP430的指令集还是有点难学啊?

网友K:
14# riantsoul 现在也不需要看指令集了吧,都是C语言的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