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不错的8位机(绝非广告)

楼主(2011-03-18):
台湾的应广
粗略看了下,比较有特色,不知道有人用过否
1: 8个核
2: 堆栈任意设定,比低端的PIC强多了
3: 指令也很有特色,比较多102条,有指令延时功能(依据立即数,ACC,RAM),灵活方便,位指令也比较强
4: 任意RAM做间接访问指针

网友A:
不是广告是什么?请解释一下。

网友B:
其实看看也不错,至少提供了说明文档,不管是否有意为广告

楼主:
不是广告是什么?请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EDN看到介绍这个MCU,他说是多核的,还很便宜,我就下了个资料看了一下,感觉确实不错,给大家分享一下,仅此而已.
另外型号也比较多.

网友C:
推敲起来这个当然算广告, 广 告:广而告之!
广高也分盈利与公益广告!

网友D:
LS正解!

是广告,但绝非盈利广告,而是公益广告!

网友E:
谁敢用啊。。。

网友:
为什么都要跟PIC比较啊?为什么不是AVR\ST\TI

楼主:
台湾的MCU有51系和PIC系之分

而这个应该是PIC系的

网友F:
新东西有巨大的风险,可观赏,慎采用。

网友D:
谁敢用啊。。。
引用 网友E:

俺玩过,总体感觉,性能不错,做点小玩意儿挺实用的,块把钱的东东,台8道程序并发处理,用软件模拟一些常用的硬件功能,相对灵活,只是有一点不爽,程序容量太小,并且只有OTP的,没有FLASH类的芯片。

网友G:
小心常断你的货!

网友D:
台湾的MCU有51系和PIC系之分

而这个应该是PIC系的
引用 楼主:

俺觉的这是个混血儿,真正的原创,指令系统吸取了51系和PIC系之精化,综合之长处,再适当简化而得之。

楼主:
俺觉的这是个混血儿,真正的原创,指令系统吸取了51系和PIC系之精化,综合之长处,再适当简化而得之。
引用 网友D:

看来混血的东西比较有特点

网友D:
呵呵!

俺喜欢玩他的8道程序并发~~~

可惜,程序容量少了点~~~

楼主:
还没有玩过多核编程,123jj给我们讲讲

网友H:
说实话和8098系列一样都是卖概念
就算你8个计算单元都能用,总线及其他资源能这样用吗
同时用一个资源时仲裁等等很多问题要考虑,编程的时候有的头大了
一般我们用单片机处于来不及运算的时候很少,多半时间在等候外部处理信号

网友D:
几年前,我朋友想代理此芯片,也投入了很多。确实很有特色,有8个核,串口,I2C,PWM等都是独立的,在特定的应用上可以做到很低的成本,但是认知度与产品线的问题等,推广也很难,在特定应用有优势。

网友I:
几年前,我朋友想代理此芯片,也投入了很多。确实很有特色,有8个核,串口,I2C,PWM等都是独立的,在特定的应用上可以做到很低的成本,但是认知度与产品线的问题等,推广也很难,在特定应用有优势。 ...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fpga.........

楼主:
原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MCU,我也经常关注台湾的MCU,却一直没有发现它
有点汗言

网友J:
这个东西很强大,八个核!!

网友K:
感觉单片机大部分时候都在空转,外设不强大就不是单片机了.

网友L:
8位机还搞成多核的?

网友D:
感觉像fpga.........
引用 网友I:

回LS,此芯片本身采用fpga技术,而不是感觉像fpga.........

网友M:
不是FPGA技术,刚读了一遍, 是FPPA的多核.
虽然是RISC,除了跳转是PIC系列的,其他指令都是51系列的.

外设功能太弱,中断功能也没有了.

网友M:
管脚上看,和51差距甚远,没有总线功能. 但是还是感觉里面N多指令是仿51的,PIC系列所没有的.

楼主:
不是FPGA技术,刚读了一遍, 是FPPA的多核.
虽然是RISC,除了跳转是PIC系列的,其他指令都是51系列的.

外设功能太弱,中断功能也没有了.
引用 网友M:

谁说没有中断功能

网友N:
公益广告,看看先

网友D:
不是FPGA技术,刚读了一遍, 是FPPA的多核.
虽然是RISC,除了跳转是PIC系列的,其他指令都是51系列的.

外设功能太弱,中断功能也没有了.
引用 网友M:

中断功能有!

外设功能太弱是事实,但这种小容量的多核MCU,  主张用软件模拟外设,并发执行多道程序,既灵活又实用,不占用主MCU运行时间~~~

网友D:
还没有玩过多核编程,123jj给我们讲讲
引用 楼主:

FPPA TM 的多核并发程序设计其实很简单,下面是一个关于FPPA TM 的程序设计框架
FPP0~FPP7各自单独运行,而且变量共享,你只要3分钟就会学会~~~

/***********************************************/
//不需要任何的RAM资源
上电复位时只有fpp0_boot启动
    .romadr 0x0000
     goto   fpp0_boot
     goto   fpp1_boot
     goto   fpp2_boot
     goto   fpp3_boot
     goto   fpp4_boot
     goto   fpp5_boot
     goto   fpp6_boot
     goto   fpp7_boot
    .romadr 0x10
     goto   interrupt
fpp0_boot:
//一下是必要的操作
     mov a,0xxx ;
     mov eoscr,a //选择系统时钟源寄存器操作
     mov a, 0xxx ;
     mov clkmd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及其他
     mov a, STACK_FPP0
     mov sp,a    //设置MCU0的堆栈指针
//-------------------------------------
     mov a ,0xxx
     mov fppen,a  //设置需要使能的运行MCU
     fpp0其他初始化,如端口和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
fpp0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0_loop
/***********************************************/
fpp1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1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1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1_loop
/************************************************/
/************************************************/
fpp2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2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2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2_loop
/************************************************/
/************************************************/
fpp3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3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3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3_loop
/************************************************/
/***********************************************/
fpp4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4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4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4_loop
/************************************************/
/***********************************************/
fpp5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5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5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5_loop
/************************************************/
/***********************************************/
fpp6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6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6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6_loop
/************************************************/
/***********************************************/
fpp7_boot:
     mov a, 0xxx
     mov sp, a //设置fpp7的堆栈指针
     fpp1的其他初始化
fpp7_loop:
     用户程序
     ........
     goto fpp7_loop
/************************************************/

网友D:
更正一下31楼:

对最简单的多道程序模拟中断程序,可用单指令 wait0 代替 t0sn + goto 组合指令,对PA.5下降沿或低电平执行模拟中断,这样,响应中断速度最快,只需一个机器周期(由于是单周期MCU, 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远远高于一般MCU的硬件中断响应时间。
如想对PA.5上升沿或高电平执行模拟中断,则需将等待跳转指令 wait0 改为 wait1 即可。

label: wait0 pa.5   ;如果PA.5是0, 执行模拟中断程序,否则,循环等待。
      ..........          ;模拟中断程序。

用多道程序并发执行软件模拟中断程序,其优点是中断响应快且应用灵活,只需1个机器周期(由于是单周期MCU, 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如用第一核执行主程序,剩余的7核全部实时模拟外部中断,这7路外部中断源,每一路的中断响应均为1个机器周期(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这是普通MCU硬件外中断无法做到的!

网友O:
呵呵,这种用法有点打破常规思维设计的习惯,过去遇到软件无法并发执行的情况,通常是用外扩CPLD或FPGA来协助CPU完成这种操作,或者外扩MCU,搞多MCU联合作战.这8核设计思路要能做成51核且有较大的Flash和RAM,也蛮有创新的.

网友D:
呵呵,这种用法有点打破常规思维设计的习惯,过去遇到软件无法并发执行的情况,通常是用外扩CPLD或FPGA来协助CPU完成这种操作,或者外扩MCU,搞多MCU联合作战.这8核设计思路要能做成51核且有较大的Flash和RAM,也蛮有创新 ...
引用 网友O:

热肠正解!

这棵8核八位MCU, 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新思维新方法,比如,有一个系统,要用到7路高速串口,采集数据,要找到一片同时拥有7路高速串口的廉价MCU很难,但用这块售价仅一元*币左右的8核八位MCU就能用软件模拟轻松做到!并且每一路串口的通讯速率做到几百K不失步!!!

网友P:
台湾的IC可以做到0。5元了

楼主:
感觉多核比中断还是要有些优势,比如中断接收数据其实也做不到太快,毕竟要压栈,出栈开销,中断速度越快,效率直线下降,但多核查询都可以做到很快,而且编程类似于OS的任务管理,但其实更简单
资源做大点,应该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Q:
看到“绝非广告”才进来看的,看到才知道“绝对是广告”

楼主:
看到“绝非广告”才进来看的,看到才知道“绝对是广告”
引用 网友Q:

LS
是公益广告

网友R:
**和艺术也就那么一纸之隔!
看什么人看!
广告和服务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