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的速率问题

楼主(2011-03-18):
stm32 SPI1的最大速率是多少?

请教一个SPI的问题,SPI_CR1里可以配置SPI的速度为2分频,也就是最大36M,那为什么手册上说SPI通讯的最大速度是18M呢?

楼主:
请教一个SPI的问题,SPI_CR1里可以配置SPI的速度为2分频,也就是最大36M,那为什么手册上说SPI通讯的最大速度是18M呢?

网友A:
不太清楚 抱歉啊

网友B:
你自己想想看,如果系统时钟为36M时怎么办?如果。。。。

网友C:
我也有点问题,对于SPI1,总线时钟72M,是不是应该四分频或者以下,小于18M?

楼主:
我也有点问题,对于SPI1,总线时钟72M,是不是应该四分频或者以下,小于18M?
引用 网友C:

是啊,如果APB2时钟72M的话,应该设置成四分频以下。据高手说,如果设置了2分频,就相当于超频,会导致不可预知的错误。spi的速率最大就是18M,受限于stm32硬件,而不是受限于时钟。

网友D:
感触一下

网友E:
50M的芯片SPI都可以到20M,所以,按道理可以达到一半。那没达到的可能,受硬件限制,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F:
有没有人在36M频率下测试过?

网友G:
只用过4分频 ……!

网友H(2011-12-11):
在2分频(36M波特率)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可以正常读AD7321

网友I(2012-09-23):
36M我测试过,会丢数据位,和硬件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J(2016-08-25):
有一个最小的分频系数不代表任何情况下适用啊,只是为了满足你前面过来时钟频率不同的时候的需求的。设计的时候还是多方面考虑选取合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