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封装UM-1和UM-5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0):
不同高低

http://www.tonron.com/products/p.mcf.html

晶体滤波器(Monolithic Crystal Filters)
Standard Monolithic Crystal Filter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MS1 Surface-mount ceramic package, 7×5×1.4mm
 MS2 Surface-mount ceramic package, 4 Poles, 7×5×0.9mm
 MUHF MCF(45/55/90MHz), Mobile radio applications
 M12K MCF(10.7/21.4 MHz), 12.5kHz Channel spacing
 M20K MCF(10.7/21.4 MHz), 20kHz Channel spacing
 M25K MCF(10.7/21.4 MHz), 25kHz Channel spacing
 M50K MCF(10.7/21.4 MHz), 50kHz Channel spacing
General Monolithic Crystal Filter
HC-49U/HC-49T TYPE
Part NumberNominal Frequency MHzPass Band kHz/dBStop Band kHz/dBRipple dBInsertion Loss dBTerminal Impedance Ohm/pFOperation Temperature ℃Oscillation ModePole
10M07A110.7±3.75/3±18/200.521800//5-20 - +70Fund2
10M07A210.7±3.75/3±20/200.52.01800//5-20 - +70Fund2
10M12A10.7±6.00/3±20/180.52.03000//3-20 - +70Fund2
10M15A10.7±7.50/3±25/180.52.03000//2-20 - +70Fund2
10M20A10.7±10.0/3±35/180.52.02k-3k-20 - +70Fund2
10M30A10.7±15.0/3±50/180.52.05500//-1-20 - +70Fund4
10M07B110.7±3.75/3±14/401.02.51800//4-20 - +70Fund4
10M07B210.7±3.75/3±15/401.02.51500//4-20 - +70Fund4
10M12B10.7±6.00/3±20/401.02.52800//1-20 - +70Fund4
10M15B110.7±7.50/3±25/401.02.53000//1-20 - +70Fund4
10M15B210.7±7.50/3±25/401.02.03000//2-20 - +70Fund4
10M15B310.7±7.50/3±27/401.52.52k-3k-20 - +70Fund4
10M20B10.7±10.0/3±34/402.02.52k-3k-20 - +70Fund4
10M30B10.7±15.0/3±50/401.02.55500//-1-20 - +70Fund4
UM-1/UM-5 TYPE

Part NumberNominal Frequency MHzPass Band kHz/dBStop Band kHz/dBRipple dBInsertion Loss dBTerminal Impedance Ohm/pFOperation Temperature ℃Oscillation ModePole
21M07A21.4±3.75/3±14/180.51.5850//7-20 - +70Fund2
21M09A21.4±4.50/3±12.5/140.51.5850//7-20 - +70Fund2
21M12A21.4±6.00/3±20/150.51.51200//2.5-20 - +70Fund2
21M15A121.4±7.50/3±25/180.51.51500//3-20 - +70Fund2
21M15A221.4±7.50/3±30/180.52.01500//3-20 - +70Fund2
21M15A321.4±7.50/3±30/181.02.01500//2-20 - +70Fund2
21M20A21.4±10.0/3±25/100.51.51800//1.5-20 - +70Fund2
21M30A21.4±15.0/3±45/150.51.53000//0.5-20 - +70Fund2
21P07A21.6±3.75/3±14/180.51.5850//5-20 - +70Fund2
21P12A21.6±6.00/3±20/150.51.51200//2.5-20 - +70Fund2
21P15A21.6±7.50/3±25/180.51.51500//3-20 - +70Fund2
21T07A121.7±3.75/3±14/180.51.5850//5-20 - +70Fund2
21T07A221.7±3.75/3±15/180.51.5850//6-20 - +70Fund2
21T09A21.7±4.50/3±12.5/140.51.51500//4-20 - +70Fund2
21T12A21.7±6.00/3±20/150.51.51200//2.5-20 - +70Fund2
21T15A21.7±7.50/3±25/180.51.51500//3-20 - +70Fund2
21T20A21.7±10.0/3±25/100.51.51800//1.5-20 - +70Fund2
21T30A21.7±15.0/3±45/150.51.53000/0.5-20 - +70Fund2
21S07A21.7±3.75/3±25/180.51.51500//3-20 - +70Fund2
45M07A45.0±3.50/3±12.5/100.51.5510//5.5-20 - +703rd2
45M15A45.0±7.50/3±25/140.51.5550//3-20 - +703rd2
45M30A45.0±15.0/3±50/100.51.5510//5.5-20 - +703rd2
55M30A55.0±15.0/3±50/101.02.01200//1.5-20 - +703rd2
90M20A90.0±10.0/3±30/151.02.52500//-1.0-20 - +705th2
Part NumberNominal Frequency MHzPass Band kHz/dBStop Band kHz/dBRipple dBInsertion Loss dBTerminal Impedance Ohm/pFOperation Temperature ℃Oscillation ModePole
21M07B21.4±3.75/3±14/400.52.0850//5-20 - +70Fund4
21M08B21.4±4.00/3±16/400.52.01000//4-20 - +70Fund4
21M12B21.4±6.00/3±20/400.52.01200//2.5-20 - +70Fund4
21M15B121.4±7.50/3±25/400.52.01500//2-20 - +70Fund4
21M15B221.4±7.50/3±30/400.52.01500//2-20 - +70Fund4
21M15B321.4±7.50/3±30/401.03.01500//1-20 - +70Fund4
21M30B21.4±15.0/3±50/400.52.03300//0.5-20 - +70Fund4
21P07B21.6±3.75/3±14/400.52.0850//5-20 - +70Fund4
21P12B21.6±6.00/3±20/400.52.01200//2.5-20 - +70Fund4
21P15B21.6±7.50/3±25/400.52.01500//2-20 - +70Fund4
21T07B21.7±3.75/3±14/400.52.0850//5-20 - +70Fund4
21T12B21.7±6.00/3±20/400.52.01200//2.5-20 - +70Fund4
21T15B21.7±7.50/3±25/400.52.01500//2-20 - +70Fund4
21T30B21.7±15.0/3±50/400.52.53000//0.5-20 - +70Fund4
45M15B45.0±7.50/3±25/400.52.5650//3-20 - +703rd4
45M30B45.0±15.0/3±40/300.52.5800//1.5-20 - +703rd4
55M30B55.0±15.0/3±50/301.02.51200//0.7-20 - +703rd4
90M20B90.0±10.0/3±30/301.04.02500//-1.0-20 - +705th4
S and L TYPE
Part NumberNominal Frequency MHzPass Band kHz/dBStop Band kHz/dBRipple dBInsertion Loss dBGuranteed Attenuation kHz/dBTerminal Impedance Ohm/pFPoleType
21M07C21.4±3.75/3±8.75/45±12.5/652.03.0(12.5~300)/65850//56S-1
21M07D21.4±3.75/3±9.00/65±12.5/902.04.0(12.5~300)/90850//58S-1
21M07E21.4±3.75/3±8.75/75±10.5/902.04.5(12.5~300)/90850//510S-2
21M12C21.4±6.00/3±14/45±20/652.03.0(20~300)/951200//2.56S-1
21M12D21.4±6.00/3±14/65±20/902.04.0(20~300)/901200//2.58S-1
21M15C21.4±7.50/3±17.5/45±25/652.02.5(25~300)/651500//2.06S-1
21M15D21.4±7.50/3±17.5/65±25/902.03.0(25~300)/901500//2.08S-1
21M15E21.4±7.50/3±17.5/75±20/902.04.0(18~300)/901500//2.010S-2
21M30C21.4±15.0/3±25.0/80±50/652.02.5(50~300)/652200/0.56S-1
21M20D21.4±10.0/3±8.75/45±30/902.04.0(30~300)/901800//0.58S-1
10M07C10.7±3.75/3±8.75/45±12.5/652.03.5(12.5~300)/651800//3.56L-1
10M07D10.7±3.75/3±8.75/65±12.5/652.04.0(12.5~300)/901800//3.58L-2
10M15C10.7±7.50/3±17.5/45±25/652.03.0(25~300)/653000//1.56L-1
10M15D10.7±7.50/3±17.5/70±25/902.04.0(25~300)/903000//1.58L-2
10M15E10.7±7.50/3±15.0/75±20/902.04.5(20~300)/903000//1.510L-3
10M30C10.7±15.0/3±45.0/652.03.0(45~300)/605500//-1.06L-1
DIMENSIONS CODE (Unit: mm)
TYPELWHTtD
S-111.08.511.57.44.00.30
S-213.48.511.59.84.00.30
L-115.012.015.09.05.00.43
L-218.512.015.013.45.00.43
PASS-BAND FILTER SPEC-DRAWING
TEST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