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什么电路可以辨别负载是感性还是容性?

楼主(2011-03-18):
(无正文)

网友A:
通交流信号,测量并比较电压电流的相位。

楼主:
什么电路可以比较电压电流的相位?鉴相器嘛?

网友B:
鉴相器。对

网友C:
双踪示波器可以看到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但不够准确。

网友D:
根据不同的电路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吧。
有些电路恐怕都不需要检测就能辨别。如RC串联,RL串联。

网友E:
容性或者感性,是根据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来判断
如RLC串联电路,LC的元件参数不同,可以为容性也可以为感性。
简单的电路,一眼可以看出来,也可以分析计算。

网友F:
容性负载,电流超前电压,因为电压不能突变。
感性负载,电压超前电流,因为电流不能突变。

知道这个原理,你则可以用功率因数表来检测,你可以通过功率因数表就可以看出是容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