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5B编码

楼主(2011-03-18):
何谓4B:5B编码方案
  在IEEE 802.9a等时以太网标准中的4B:5B编码方案,因其效率高和容易实现而被采用。
  在同样的20MHz钟频下,利用4B:5B编码可以在10兆位/秒的10 Base-T电缆上得到16兆位/秒
  的带宽。其优势是可想而知的。
  4B:5B编码方案是把数据转换成5位符号,供传输。这些符号保持线路的交流(AC)平衡;
  在传输中,其波形的频谱为最小。信号的直流(DC)分量变化小于额定中心点的10%。
  这种编码的特点是将欲发送的数据流每4bit作为一个组,然后按照4B/5B编码规则将其转换成相应5bit码。5bit码共有32种组合,但只采用其中的16种对应4bit码的16种,其他的16种或者未用或者用作控制码,以表示帧的开始和结束、光纤线路的状态(静止、空闲、暂停)等。
  三种应用实例是FDDI、100BASE-TX和100BASE-FX
  8B/10B编码与4B/5B的概念类似,例如在千兆以太网中就采用了8B/10B的编码方式。
  TAXI 4B/5B
  用于ATM网络和FDDI局域网的4-字节/5-字节异步透明反射机/接收机接口方案。在多模光纤上可支持速率达到100 Mbps。TAXI是芯片集,在多模光纤上产生4B/5B编码。
  4B/5B local fiber
  指的是4字节/5字节的局部光纤。它是用于FDDI和ATM的光纤信道物理介质,它支持在多模光纤上高达100 Mbps的速率 。

楼主:
4B:5B编码方案是把数据转换成5位符号,供传输。这些符号保持线路的交流(AC)平衡;
  在传输中,其波形的频谱为最小。信号的直流(DC)分量变化小于额定中心点的10%。

交流的平衡, 和滞留分量小于额定中心的10%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敢问LZ这帖子的用意是?

网友B:
这个是用到以太网百兆 传输的时候, PHY内部的编码规则,编码效率是80%

楼主:
对这个编码规则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个貌似程序员是不可操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