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压放大问题

楼主(2011-03-18):
现有频率为1000HZ~3000HZ,电压为2V的脉冲,我想把电压放大到20V,该怎么办?
    我用过LM324同相放大电路放大11倍.对LM324加24V单电源,输出上限为7.6V(即我输入为0.1V,则输出为1.1V;输入为0.5V,则输出为5.5V;输入小于等于0.7V时刻放大11倍,输入大于0.7V时输出永远是7.6V)对LM324加15V单电源,输出上限为4.3V

网友A:
跟踪学习了,在放大器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B(2011-04-27):
一般放大器频率带宽积是个常数,频率越高,信号频率要求越小。

网友C:
能不能把放大倍数做大点,在输出那放一个稳压二极管(20V)

网友D:
你用这个信号直接驱动一个NPN三极管,然后用三极管驱动PMOS管,
注意PMOS管的驱动电压,这样就可以变化电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