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9834这款DDS芯片啊,为什么产生的正弦是这样的?

楼主(2011-03-18):
有谁用过AD9834这款DDS芯片啊,为什么产生的正弦是这样的?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那个正弦函数不是都定义在ROM里了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波形呢?

网友A:
查一下程序,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IOUTB脚悬空造成的,接地或者接200欧电阻接地就好了,不过还是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