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9834这款DDS芯片啊,为什么产生的正弦是这样的?

楼主(2011-03-18):
有谁用过AD9834这款DDS芯片啊,为什么产生的正弦是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做AD9834。但是无论如何我用51都驱动不了,DDS没有任何输出。请问能不能将程序贴出来呢?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拜托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邮箱是[email=onmyway12@163.com。请问能否麻烦下你把AD9834的驱动程序发给我一份呢?多谢多谢了。onmyway12@163.com。请问能否麻烦下你把AD9834的驱动程序发给我一份呢?多谢多谢了。[b]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IOUTB 脚悬空造成的,应该接地或者接200欧电阻接地,希望能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提供个参考....

楼主:
你好,我也在做AD9834。但是无论如何我用51都驱动不了,DDS没有任何输出。请问能不能将程序贴出来呢?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拜托你了。。。 1# kokoromi  ...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IC24HJ系列的单片机,不是51系列的,程序可能会不太一样,另外我用的是软件模拟SPI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SPI的速度不要超过2M,速度太快传输数据会有问题。我贴在下面吧:

void Send_word(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AD9834_FSYNC PORTCbits.RC5
#define AD9834_SDATA PORTCbits.RC3
#define AD9834_SCLK PORTCbits.RC4

void main()
{
  AD9834_SCLK = 1; //准备产生下降沿
  AD9834_FSYNC = 1; //高电平,数据无效
  Send_word(0x2000); //发送控制字,设置一次性写FREQ REG
  Send_word(0x4000 + 0x0000); //写FREQ REG 的LSB,加0x4000使最高两位变为01,选中FREQ0
  Send_word(0x4000 + 0x003F); //写FREQ REG 的MSB,加0x4000使最高两位变为01,选中FREQ0
  Send_word(0xC000); //写PHASE0 REG
}

/*发送字*/
void Send_word(unsigned int word)
{
  unsigned char i;
  AD9834_FSYNC = 0; //低电平,数据有效
  for(i = 0;i < 16;i++) //传输16位字
  {
    word <<= 1; //控制字左移一位
    AD9834_SDATA = SRbits.C; //最高位赋给AD9834_SDATA
    AD9834_SCLK = 0; //产生下降沿,传输AD9834_SDATA
    AD9834_SCLK = 1; //准备下一次下降沿
  }
  AD9834_FSYNC = 1; //高电平,数据无效
}

网友B(2012-02-28):
也给我一份51单片机AD9834的程序,我的邮箱是lanchanggeng8@163.com,谢谢!

网友C(2012-07-23):
还有人在没,我也要 谢谢476450456@qq.com

网友D(2012-09-13):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E(2013-10-30):
外部引脚控制和内部位控制,我也在用这芯片,我现在的问题是用外部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