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A的电流,需要多大的线间距

楼主(2011-03-18):
20V 7A电流,pcb上的线间距需要多大??还有PCB上线径需要多大?线上必须上锡吧

网友A:
PCB工艺的一些小原则

1: 印刷导线宽度选择依据: 印刷导线的最小宽度与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小有关: 线宽太小,刚印刷导线电阻大,线上的电压降也就大,影响电路的性能, 线宽太宽,则布线密度不高,板面积增加,除了增加成本外,也不利于小型化. 如果电流负荷以20A/平方毫米计算,当覆铜箔厚度为0.5MM时,
   1: 印刷导线宽度选择依据:
印刷导线的最小宽度与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小有关:
线宽太小,刚印刷导线电阻大,线上的电压降也就大,影响电路的性能,
线宽太宽,则布线密度不高,板面积增加,除了增加成本外,也不利于小型化.
如果电流负荷以20A/平方毫米计算,当覆铜箔厚度为0.5MM时,(一般为这么多,)则1MM(约40MIL)线宽的电流负荷为1A,
因此,线宽取1--2.54MM(40--100MIL)能满足一般的应用要求,大功率设备板上的地线和电源,根据功率大小,可适当增加线宽,而在小功率的数字电路上,为了提高布线密度,最小线宽取0.254--1.27MM(10--15MIL)就能满足.
同一电路板中,电源线.地线比信号线粗.
2:
线间距:当为1.5MM(约为60MIL)时,线间绝缘电阻大于20M欧,线间最大耐压可达300V, 当线间距为1MM(40MIL)时,线间最大耐压为200V,因此,在中低压(线间电压不大于200V)的电路板上,线间距取1.0--1.5MM (40--60MIL)在低压电路,如数字电路系统中,不必考虑击穿电压,只要生产工艺允许,可以很小.
3: 焊盘: 对于1/8W的电阻来说,焊盘引线直径为28MIL就足够了,
而对于1/2W的来说,直径为32MIL,引线孔偏大,焊盘铜环宽度相对减小,导致焊盘的附着力下降.容易脱落, 引线孔太小,元件播装困难.
4: 画电路边框:
边框线与元件引脚焊盘最短距离不能小于2MM,(一般取5MM较合理)否则下料困难.
5:元件布局原则:
A 一般原则:在PCB设计中,如果电路系统同时存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以及大电流电路,则必须分开布局,使各系统之间藕合达到最小在同一类型电路中,按信号流向及功能,分块,分区放置元件.
B: 输入信号处理单元,输出信号驱动元件应靠近电路板边,使输入输出信号线尽可能短,以减小输入输出的干扰.
C: 元件放置方向: 元件只能沿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排列.否则不得于插件.
D:元件间距.对于中等密度板,小元件,如小功率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分立元件彼此的间距与插件,焊接工艺有关, 波峰焊接时,元件间距可以取50-100MIL(1.27--2.54MM)手工可以大些,如取100MIL,集成电路芯片,元件间距一般为100--150MIL
E: 当元件间电位差较大时,元件间距应足够大,防止出现放电现象.
F: 在而已进IC去藕电容要靠近芯片的电源秋地线引脚.不然滤波效果会变差.在数字电路中,为保证数字电路系统可靠工作, 在每一数字集成电路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均放置IC去藕电容.去藕电容一般采用瓷片电容,容量为0.01~0.1UF去藕电容容量的选择一般按系统工作频率F的倒数选择.此外,在电路电源的入口处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也需加接一个10UF的电容, 以及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
G: 时针电路元件尽量靠近单片机芯片的时钟信号引脚,以减小时钟电路的连线长度.且下面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B:
7A不算大,用2mm的线径足以,20V电压也不算高,15mil的间距就可以。

网友C:
春阳前辈是说2mm的铜线吧,那是够了, PCB线宽肯定不够
如果楼主问的是PCB线宽,可以找线宽与载流对照表看看
7A的电流应该是低频或者直流了
20V的电压 间距不重要,关键是这么大的电流,回流路径要注意些

网友D:
电压决定间距,电流决定线宽,
过去工作经验来看,间距不用考虑,
线宽最少7mm(1mm铜箔1A电流),
表面加锡。

网友E:
上面加锡(最好加锡)线宽可以少些

网友F:
2.5MM的线宽,在正常的应用中是没有问题的,5楼:线宽最少7mm(1mm铜箔1A电流),这个太夸张了,一般1MM的线在24V的时候载流3.5A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做板的时候电路板载流比较大,建议使用2OZ铜箔厚度的电路板。

网友G:
全载流原则铜线的宽度应以自己所能承载的电流为基础进行设计,铜线的载流能力取决于以下因素:线宽、线厚(铜铂厚度)、允许温升等,下表给出了铜导线的宽度和导线面积以及导电电流的关系(军品标准),可以根据这个基本的关系对导线宽度进行适当的考虑。印制导线最大允许工作电(导线厚50um,允许温升10℃)
导线宽度(Mil) 导线电流(A)
10 1
15 1.2
20 1.3
25 1.7
30 1.9
50 2.6
75 3.5
100 4.2
200 7.0
250 8.3
相关的计算公式为:
I=KT0.44A0.75
其中:
K 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 为最大温升,单位为℃;
A 为覆铜线的截面积,单位为mil(不是mm,注意);
I 为允许的最大电流,单位是A。

网友H:
老T转的那个,写手明显没实际做过,居然整出铜箔0.5mm厚的PCB,哈哈,那得14OZ, 怕得百倍的价钱,哈

楼主:
我说的是就是PCB线宽。   7MM  这么大,表面上锡的话需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