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5B编码

楼主(2011-03-18):
什么是4B/5B编码?
O;F7@A'Fk+M1a/E0

中国通信人博客S)|+E$[dU K
      4B/5B编码是百兆以太网中线路层编码类型之一,就是用5bit的二进制数来表示4bit二进制数,映射方式如下表所示:
6^H.]3p,`
P0

   中国通信人博客 b b5ls‑v8Mo
中国通信人博客"_w r}(}]jC$Ts s
中国通信人博客?1I#cS'X8}:h
    为什么要进行4B/5B编码?
\ F h$X"u@0

+taglL p4@
Eu2f]f w)M0
在通信网络中,接收端需要从接收数据中恢复时钟信息来保证同步,这就需要线路中所传输的二进制码流有足够多的跳变,即不能有过多连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否则无法提取时钟信息。中国通信人博客&Kv#`%r"a2N,VH
Manchester编码可以保证线路中码流有充分的跳变,因为它是用电平从“-1到“+1的跳变来表示“1,用电平从“+1到“-1的跳变来表示“0,但是这种编码方式的效率太低,只有50%,相当于用线路的有效带宽来换取信号的跳变,十兆以太网就是使用Manchester编码,虽然线路的有效带宽只有10Mbps,但实际带宽却是20Mbps。中国通信人博客~Zq iE6x
百兆以太网用的4B/5B编码与MLT-3编码组合方式,发送码流先进行4B/5B编码,再进行MLT-3编码,最后再上线路传输;千兆以太网用的是8B/10B编码与NRZ编码组合方式;万兆以太网用的是64B/66B编码;PCIE 3.0用的是128B/130B编码。
0b(Ae6_n5h
SM0
中国通信人博客 dc8C+`+y-a
4B/5B编码规则有哪些?中国通信人博客)C P8iZ.P U3k

4w]+u"Hpt0

4B/5B编码其实就是用5bit的二进制码来代表4bit二进制码。此编码的效率是80%,比Manchester码高。4B/5B编码的目的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让码流产生足够多的跳变。4位二进制共有16种组合,5位二进制共有32种组合,如何从32种组合种选取16种来使用呢?这里需要满足两个规则:中国通信人博客1x1I^)g$YS
中国通信人博客?? } MW;F+R
1). 每个5比特码组中不含多于3个“0
@oWM8UJT._0

2). 或者5比特码组中包含不少于2个“1
'\:Z0O R
nE@J0

5O6t*W,zK4ks0

此规则是怎么来的?这就要从MLT-3的特点来解释了。MLT-3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逢“1”跳变,逢“0”不跳变。为了让4B/5B编码后的码流中有足够多的跳变就需要编码后的码流中有尽量多的“1”和尽量少的“0”。
f+a(V[1]V |i7r0

关于线路编码类型,如NRZNRZIHDB3B3ZSB8ZSAMICMIMLT-3Manchester等,我会在本博客中单独介绍,敬请关注。

网友A:
都是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