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见过这类元件吗?

楼主(2011-03-18):
封装是sot23,普通贴片三极管外形,电路板上标号D1也有U1,贴片上标的是RCA,RCC,RDA,作用应该是稳压的,周围没有附加元件

楼主:
大家有见过做2.5V基准,sot23封装的元件吗?

楼主:
等待回复中…

网友A:
贴片的TL431即可

楼主:
好的,就这么办了

网友:
431经典电路做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