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状态下PIC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请教仿真状态下PIC串口通信的问题

我用的PIC16F877A,用ICD 2仿真,在debug的状态下调试串口程序,给板子第一次上电后仿真装入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可是再次装入程序就不行了,必须重新断电给板子上电才可以?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A:
是否程序中,没有对串口优先权复位?
一般上电的时候。需要把所有ram清零一次,你第二次装入程序,可能是串口模块还没有冲上一次的占用中,释放出来,所以你第二次用不了。

楼主:
但是以前是可以的啊,可以随便装入程序,就是可以进行串口通信的,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16F877A芯片换过了,还是那样?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B:
单片机通信真让人头疼

网友C:
应该还是软件程序里面的问题吧!